液压系统 选择电动机---求助

楼主(2008-05-10):
我们在设计液压系统确定液压泵的驱动功率时,由于在整个工作循环中,液压泵的功率变化较大,因此不能用P=PQ/效率
,那该怎么计算???? 知道的告诉我下 ,谢谢

网友:
从理论上讲,应该计算出不同时段的液压泵的压力与流量,从而求出不同时段的液压泵所需要的功率。随后根据实际工况,如是否有蓄能器、是否是长期连续处于大功率状态下运转、液压系统每天运行的时间等等,确定液压泵的合适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