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 CAD 做立体文字 你用那种方法?

楼主(2008-05-11):
AUTO CAD 做立体文字 你用那种方法?有的是完全安装的,还好说,如果不是完全装的,各位用那种方法?

楼主:
人气不旺啊,怎么没人理呢?

网友:
我也想做,但不是不知道啊,

楼主:
不知道问我啊30楼公布答案

楼主:
word中输入要转换的字,选中,选字体,空心,复制
在cad中,选择性粘贴,autocad图元,粘贴,ext拉伸 ok

网友:
如果你的CAD有安装express tools的话,可以不借助WORD
先用MTEXT命令写入你要的文字
再用TXTEXP命令分解之前输入的文字,此时那些文字就变成多段线了
然后把多段线做成面域后拉伸即可

楼主:
express tools只有完全安装才有,而且,用此法分解的字还得需要删除多余的线,不如我说的方法方便

网友:
其实上述方法的精度都是很差的,有个小软件就可解决。而且精度可调。

网友(2008-08-04):
是什么软件啊,说来听听

网友(2008-11-14):

用燕秀工具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word中输入要转换的字,选中,选字体,空心,复制
在cad中,选择性粘贴,autocad图元,粘贴,ext拉伸 ok

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