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件何焊接才能更加牢固?

楼主(2008-05-11):
我们生产一种零件,需在6mm碳钢板,直径约3米的筒外皮焊接不锈钢螺钉,使用时受热约300度,请教一下,用什么焊条焊接,如何焊接才能更加牢固?

请教。谢谢!

网友:
表面打磨干净,采用不锈钢焊条,正常焊接角焊缝就可以了。如果多的批量生产,可以考虑采用自动螺钉焊机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