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夹头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11):
请教大家,现在我有M12丝锥(加工铸铁),D9柄,由于丝锥ER夹头没到货,可否用普通的不带方的ER夹头代替。
也是考虑到柄部是很大才这样做的

网友:
如果是做铝合金,可以用普通ER夹套代替。铸铁的切削力应该比铝合金大很多吧,最好不要用普通夹套。不过,你可以试一下再做决定。

楼主:
谢谢!
加工缸体,传递扭矩应该没有问题,担心后面没东西顶着,会倒退。

网友:
ER夹头,这个词语对我来说陌生啊,是不是一个总成里边的一个零件,刚查了一下,好像看到过,想问问这里的大侠,是不是丝锥柄部的直径不一样,只要换这个玩意就可以了?
当时也听师傅说一个刀柄只能夹一个范围的丝锥,但是没有看见过。

网友:
好多人都忽略了刀柄里面有一个螺钉,可以调节的,用于顶钻头的,你可以用来顶住丝锥。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应该说明:1、攻丝用的ER夹头后部带方头。2、刀柄里面有一个螺钉,可以承受轴向力。就是说对于夹持的可靠性的考虑是非常充分的。

网友:
亮剑兄说的好,也就是丝锥的ER夹头后边是方的,刚好和丝锥后端方的配合,可以增加扭矩,然后就是夹紧丝锥前端的外圆了,刀柄后端的螺钉起轴向定位之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