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台洗片机,减速电机的选用---请教

楼主(2008-05-11):
小弟现设计一台洗片机,选用减速电机提供动力,初次接触减速电机,不知如何选择,还请高人指点。

结构如下:减速电机---链传动---蜗杆传动(一根长蜗杆上带动三组蜗杆机构)---(三个涡轮分别与三个齿轮同轴)---齿轮传动带动滚轮转动,传送胶片。入片速度为55cm/min~14cm/min。选择合适的减速电机。

急待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
好复杂的传动关系!
根据给出的入片速度,感觉总减速比大概在2000:1左右,似乎用不着这样麻烦。

网友:
首先,运动机构太复杂了,感觉没必要
而且建议把链传动改成带传动,链传动放这地方,噪音大,容易坏

网友:
滚轮直径按照50mm计算,马达转速1440r/min,最大减速比411.4:1。市场上有减速比为400:1的减速马达,可以直接选购。然后通过链轮或同步带论直接带动滚轮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是搞的毕业设计吧。设计里面有要求用什么机构了吧。根据输出转速反推就好了,合理安排下传动比。

楼主:
接问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指教!!!      现在的问题是,找不到减速电机的标准,网上尽管减速电机产品很多,但是只有型号和部分参数。我的功率选40瓦,减速电机的输出转速在20~43之间。找不到电机参数,所以一直是个问题。还请哪位高人知道哪个厂家的减速电机有详细参数 和安装方式外形尺寸的,告诉小弟,谢谢!!!!!!!!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东方马达的样本手册,上面的参数和安装尺寸比较齐全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