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廓仪的测量---请教

楼主(2008-05-11):
我们公司里的轮廓仪基本上是由我进行测量的,说句心里话我还不是很懂,特别是校准,我一点低都没有!
相信你们也知道,校准的准确对后面的测量是很关键的,朋友们能不能给我这方面的帮助,让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加有信心的完成测量,请进来留下你宝贵的意见!
谢谢!

网友:
你是什么牌子的?请先向厂家咨询,他们会给您值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里的轮廓仪基本上是由我进行测量的,说句心里话我还不是很懂,特别是校准,我一点低都没有!
相信你们也知道,校准的准确对后面的测量是很关键的,朋友们能不能给我这方面的帮助,让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加有 ...

校准是对仪器检测误差的修正。有的仪器有校准程序,通过校准设备可以自己修正;有的还得手动修正;还有的只能检测出有多大误差,检测工件的时候,根据校准值将检测结果加以修正。

网友:
除了厂家可以给您提供帮助外,一般的校准在没有能力的情况下,可以寻求计量局的人员的支持!

找他们培训您一下,应该是比较好的!

网友:
轮廓仪除了要上级有检定、校准资质的部门进行周期检定或校准外,在使用时也要定期校准。

网友(2020-07-20):
用标准器校准,根据软件提示操作就好啦,厂家会提供操作手册和视频的呀

网友(2021-06-11):
设备本身出厂的时候会带有一套校准球,你可以定期使用校准球自己校准比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