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CAM CAE CAPP的含义---请教

楼主(2008-05-11):
请高手们解释一下这几个词语的含义,用比较易懂的语音说说他们都用在什么地方,我对这几个很混淆。

网友:
CAD——计算机辅助设计:Computer Aided Design,是用计算机系统协助产生、修改、分析和优化设计的技术。
CAM——计算机辅助制造: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利用计算机来进行生产设备管理控制和操作的过程,它输入信息是零件的工艺路线和工序内容,输出信息是刀具加工时的运动轨迹(刀位文件)和数控程序。
CAE——计算机辅助工程: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是用计算机辅助求解复杂工程和产品结构强度、刚度、屈曲稳定性、动力响应、热传导、三维多体接触、弹塑性等力学性能的分析计算以及结构性能的优化设计等问题的一种近似数值分析方法。
CAPP——计算机辅助工艺过程设计:computer aided process planning,是利用计算机来进行零件加工工艺过程的制订,把毛坯加工成工程图纸上所要求的零件。它是通过向计算机输入被加工零件的几何信息(形状、尺寸等)和工艺信息(材料、热处理、批量等),由计算机自动输出零件的工艺路线和工序内容等工艺文件的过程。
百度上找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08-07-12):
这个东西居然会搞混?
只要是机械行业的,看一遍就应该记住啊
CA是计算机辅助
D是design,设计
M是manufactruing,加工制造啊
以此类推不就好记了~~~你要是进了电子厂,要记的东西还更多呢

网友(2008-11-22):
请教 : 那CAXA工艺图表和CAPP有什么区别?刮378822371 能回答下吗

网友(2009-04-17):
很清楚,瞭解了

网友(2009-06-05):
这个东西考试时出现的频率很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