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筒和活塞被拉伤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11):
目前,我们在调试一辆车,用支腿油缸进行整车四腿调平,带载调试3次后,其中1条油缸出现内渗漏,分解该油缸后发现:活塞被拉出一条沟,导向带和密封件全部损坏,缸筒内壁被拉出70mm长的沟。通过复测,发现缸筒内孔拉伤段有变形
  该车调试厂地很平了,虽然油缸上端是法兰连接,但是活塞杆是万向节球座落地,应该侧向力比较小。
请问大家遇见过类似问题吗?是否跟缸筒偏软有关?缸筒材料为35号钢。

请教,谢谢!

网友A:
1)“通过复测,发现缸筒内孔拉伤段有变形”:怎样的变形情况?才“带载调试3次”就判断有变形,油缸设计强度有问题?
2)“活塞被拉出一条沟”一般元件未清洗干净带来的铁屑会造成这样的拉伤;
3)一般情况缸筒用材料为35号钢没问题,但不了解你具体工况怎样。
能否把故障点拍照传上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引用 网友A:
1)“通过复测,发现缸筒内孔拉伤段有变形”:怎样的变形情况?才“带载调试3次”就判断有变形,油缸设计强度有问题?
2)“活塞被拉出一条沟”一般元件未清洗干净带来的铁屑会造成这样的拉伤;
3)一般情况缸筒用 ...

谢谢你的回复!
1) 错了!缸筒材料为45号钢.测量缸筒焊接法兰位置对应的内孔,沿圆周方向测三个点,直径数据最大差了0.27mm,且为负偏差.除焊接位置外,测量直径均不超差.
2) 活塞被拉出两条勾,宽度为2mm,深3mm.多余物没有那么大的力.两条勾之间没有其余类似偏磨产生的片状划伤.
3) 另外,缸筒没有经过调质.
   如果缸筒变形,能否产生这么大的力拉出沟?

楼主:
传上了拉伤的活塞照片。活塞沿轴向被拉出两条沟,宽度X深度分别为4.5mmX1.2mm 、3mmX0.6mm。缸筒内壁在法兰位置处被拉伤了60mm左右,正好是车腿带载的举升行程。单条车腿载荷为20t左右,油缸直径为150mm。
现在我主要考虑以下原因造成拉缸:
    缸筒焊接法兰位置对应的内孔有变形,本应该是φ150H9的尺寸,量出来的尺寸均为负公差,最小为φ150-0.25mm。也就是说缸筒与活塞间隙减小且孔变椭,本应该单边间隙为0.2mm,被减少到了0.1mm左右。
    由于油缸是法兰安装,虽然下端为球铰连接,但并非二力杆,一定也承受侧向力。本来油缸间隙已经很小了,一旦有侧向力,活塞端部首先刨缸筒内避,导向带并没有起支撑作用。
   这是我的想法,不知道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望高人指点!另外,油缸一端法兰一端球铰的安装方式上,侧向力比两端球铰好多少。

楼主:
请大家帮看看

[localimg=401,300]1[/localimg]传上了拉伤的活塞照片。活塞沿轴向被拉出两条沟,宽度X深度分别为4.5mmX1.2mm 、3mmX0.6mm。缸筒内壁在法兰位置处被拉伤了60mm左右,正好是车腿带载的举升行程。单条车腿载荷为20t左右,油缸直径为150mm。
现在我主要考虑以下原因造成拉缸:
    缸筒焊接法兰位置对应的内孔有变形,本应该是φ150H9的尺寸,量出来的尺寸均为负公差,最小为φ150-0.25mm。也就是说缸筒与活塞间隙减小且孔变椭,本应该单边间隙为0.2mm,被减少到了0.1mm左右。
    由于油缸是法兰安装,虽然下端为球铰连接,但并非二力杆,一定也承受侧向力。本来油缸间隙已经很小了,一旦有侧向力,活塞端部首先刨缸筒内避,导向带并没有起支撑作用。
   这是我的想法,不知道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望高人指点!另外,油缸一端法兰一端球铰的安装方式上,侧向力比两端球铰好多少。

网友:
1)那应该是焊接产生的缸体变形;
2)不是很高压力,缸筒不用调质;
一般拉出沟应该是异物。缸筒变形,它毕竟是光滑的,怎么能够能拉出这样深的沟槽?

楼主:
在有侧向力的情况下,活塞与缸筒接触,是否能够刨出沟来?

楼主:
活塞照片

活塞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有侧向力的情况下,活塞与缸筒接触,是否能够刨出沟来?
不会产生这样情况的沟槽,活塞材料是什么?缸体壁有无拉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产生这样情况的沟槽。

为什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材料是45号刚,内壁也有拉伤,深度较浅

网友:
油缸底端焊接,一般是压力油进口端(高压)
油缸上端法兰连接,一般是回油端(低压)

油缸长度应大于活塞杆长度,所以油缸底端焊接变形因素影响不大
1液压油里混杂着铁屑等杂质
2油缸没清洗干净,遗留铁屑等杂质
3油缸内壁有硬点
4活塞材质用铝或铜(宜软不宜硬),配合间隙选得大点
5缸筒内表面粗糙度过低(精度高),缸筒与密封件配合过盈量太大,不能形成表面油膜而变成干摩擦滑动

估计油缸内壁有硬点可能性比较大

最好能上传零件图、装配图

网友:
典型的异物拉伤!

网友:
“在有侧向力的情况下,活塞与缸筒接触,是否能够刨出沟来?”
由图片上看得出,这个活塞是一个格莱圈和一条导向带的组合,活塞轴向尺寸很小。而且活塞与缸筒间的间隙也许偏小,活塞两端也没有明显的倒园。在偏载情况下,活塞边缘与缸筒接触的可能存在。
羚羊问及“活塞材料是什么?缸体壁有无拉伤?”
好像也并没有一定否认这种情况的发生。

网友:
年初我曾发过同类性质的帖子。
活塞的结构和拉伤情况差不多一样。

网友:
初步分析

1.未清洗干净有焊渣或铁屑
2.可能是活塞与缸筒的间隙不合适且导向带未起作用(沟槽不合适)
3.建议两头用导向带中间用一个格来圈

网友:
夹杂异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网友:
装配设备产品时很少发生这种情况,偶而也会发生
1里面有铁屑,
2零件不符合图要求
3零件被碰伤,有毛刺.装配时修毛刺清洗不到位

装配时仔细点,修毛刺、清洗、选配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

前一阵出差了,今天看到大家的回复,非常感谢。缸筒也有60mm行程被划伤。
故障原因除了焊接应力没去除产生缸筒变形外,不能够排除多余物和侧向力过大造成导向带不起侧向支撑作用。
目前,已重新对缸筒进行絎磨修复。做以下工作:
1.对系统相关可能被污染的管路和阀块进行拆解、清洗。
2.代系统清洗后,装配油缸重新试验进行验证。
另外,想再问大家几个问题,在带载调试期间,曾出现过车腿由于硬管振松,导致无干腔喷油、车腿失重急收,请问故障是否跟这个原因有关。
  想再问害怕伏槽,你遇见活塞被划伤的故障原因是什么?解决没?

楼主:
另外,问大家,油缸能够承受侧向力的大小如何计算

一般油缸在有导向带的情况下,能否承受1t的侧向力?

网友:
链接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6571&page=10#pid342556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油缸在有导向带的情况下,能否承受1t的侧向力?

不同材料的导向带有不同的PV值。单位为压强单位。设计时根据受力确定分布形式与尺寸。

网友B:
不用想了 异物拉伤 你检查 过滤网 处 或者更换过滤器

清洗更换过滤 清洗系统 不然你会更麻烦  我以前 遇到过  也是刚装配 好的 设备  液压油缸 拉伤  更换了一会  又失控了  拆开检查 过滤处有细小铁屑   拆开控制阀 发现  被铁屑 卡死  更换一套  清洗系统  换过滤  虑油   后恢复 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洗更换过滤 清洗系统 不然你会更麻烦  我以前 遇到过  也是刚装配 好的 设备  液压油缸 拉伤  更换了一会  又失控了  拆开检查 过滤处有细小铁屑   拆开控制阀 发现  被铁屑 卡死  更换一套  清洗系统  换过滤  虑 ...

油缸拉伤的情况有我照片的那么严重吗?
多余物能否拉出3mm宽,1.2mm深的沟吗?
另外,侧向力形成的伤是什么样的?

网友:
根据现场痕迹找证据 ,看你的眼力了

在对应伤痕的位置 找    仔细的找

网友:
铁屑拉伤的痕迹不是这样的。这种情况很少见的,不知道混了些什么东西在里面。

网友:
应该是异物拉伤,单纯的侧向力和变形不会造成线的拉伤,应该是一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