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热容量---请教

楼主(2008-05-12):
大家好! 9 v/ k; n( C/ B
我一个项目中用到了一级减速机带冷却风扇和冷却盘管(斜齿轮传动),电机功率75Kw,24小时运行;到专业加工减速机的厂家定货时,技术沟通过程中发现减速机箱壁表面温度达60——70摄氏度左右;头一次选用减速机,心里不塌实。请这方面的专家给建议。

网友(2008-06-21):
减速机内部油温原则上不超过85℃,个别情况不超过95℃,否则就存在严重使用隐患,应考虑增大热功率或加大机座号,此外密封装置应调整。

楼主(2008-08-18):
谢谢楼上两位大峡.

网友:
有双重冷却措施箱壁温度还这么高,说明一级速比太大了,减速机机座号选小了,应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