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抛光和电镀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5-12):
  • 对于不锈钢,电抛光后是不是更耐腐蚀?
  • 是不是表面更好看,亮一点?

网友:
不锈钢电抛光主要就是为了表面光洁度和纹理改善,不见得会提高耐腐蚀度。

网友:
正好,我也希望知道,另外,电抛光工艺的大致原理怎么样呢?价格如何?

网友:
电化学抛光原理是这样的:由于表面突起处电势较低,导电后首先氧化,从而达到整平的目的,价格就不知道了,呵呵

网友:
电抛光可以分好多种,有电解抛光\电浆抛光\和电化学抛光
电解和电将都是给溶液通电使工件尖端部分放电,达到去毛刺和抛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