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4.0安装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12):
我买了PROE3.0的光盘,装了几次都没装上,一打开就报错,许可证的问题.现在我又买了PROE4.0的光盘,照说明一步一步装的,提示安装成功,可一打开,只显示1秒的PTC界面,就没有了,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楼主有没有把原来安装的PROE都卸载掉?建议卸载干净后在重装!
另外就是安装的时候把防火墙和杀毒软件都关闭
3.0的问题是许可证过期的问题,网上说到系统更改下时间就OK了
没试过,不知道是否可行!
4.0安装的时候我遇到的情况和你类似,不过是从光盘拷下来再装
发现病毒,清除以后就装不上了
所以我估计和防火墙和杀毒软件有关。
请楼主持续跟进,如果成功安装请分享经验。谢谢!

楼主:
PROE4.0安装问题新发现

我换了一个用户名登陆,PROE4.0居然正常运行了
用开始那个用户名登陆,PROE4.0还是一打开显示1秒就没了,奇怪啊?????

网友:
好奇怪,我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啊,我自已的4.0装上去了.帮同事装时打开界面刚出现画面就消失了.装了好多次都是这样.请问楼主,你是换了用户句打开就行吗?

网友:
有这么奇怪的事情?

难道是因为权限的问题?
换个用户名就能打开?
原来的账号是管理员账号吗?
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彻底解决
如果连软件都安装不了的话,想学就是一件难事了

楼主:
:)

反正换个用户名登陆,就能正常运行的
我两个用户名都是计算机管理员啊

网友(2012-11-24):
用户名不能是中文的,不然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