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轴度,装配---请教

楼主(2008-05-12):
量同轴度,孔为Φ26N6.实际使用是两头插轴(工装),如果单纯以一孔作基准误差会很大, 以公共轴线作基准就没有超差的,而实际无法装配.我想以任一孔为基准,然后再加上与轴的间隙来评价另一孔的同轴,但不知怎么实现?

请教,谢谢!

网友:
你可能没有把不能安装的问题原因找对,你应该在装配时先不要上其他的螺丝,看一下能否装配,我估计可能其他孔和这两个孔的相对位置尺寸不对,因为你按照公共轴线来评价是好的,同轴度的公差又这么大,不一定是同轴度的问题。

网友:
加工此孔需要先加工垂直和水平的两个基准平面,反头校正镗另一端的孔,测量问题也能解决用卡尺或高度尺.

楼主:
零件装配是用孔定位在工装上在安装其它.现在是无法分清能不能在工装上安装.而且发生过有零件一端Φ26N6孔被碰变形严重,但按照公共轴线来评价是好的(0.15毫米)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此零件焊接后发外加工2-Φ26N6孔

网友:
你没有把你的工艺讲清楚,2-Φ26N6孔肯定是要焊接后加工,但其他的孔呢,是不是在焊接前就加工好了,如果是这样,肯定就有问题了,这种零件的焊接变形是很厉害的,你应该把这个零件的其他尺寸都测量一下,然后再来判断问题在哪里。我认为,其他的孔也必须在焊接后先加工2-Φ26N6孔和基准面,再加工其他的孔。

楼主:
我们现在不讨论工艺问题,而是怎么评价同轴度.假设所有的孔和基面都是焊后加工又怎样

网友B:
工艺对于搞测量的人来说很重要,如果你连工艺都不清楚,是不能准确评定你的测量结果的。仅从你给出的数据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从你给出的数据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没问题?有零件在装配的过程中很明显被鎯头砸歪了,凭肉眼也能看出来,而且也无法装,但用三坐标以公共轴线作基准同轴才0.15毫米,三坐标这样评价可靠?

网友:
请问你在用三坐标评价以公共轴心线为基准的同轴度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孔与轴配合时的作用长度,三坐标是死的,需要人灵活应用。

网友:
此图纸看不出两个Φ26N6孔与小孔有关联位置度要求,就算Φ26N6同轴度确实合格,但还会有装配问题的,图纸漏标很多位置度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明白跟作用长度有什么关系,

网友:
作用长度实际就是孔的全长,我不知道你的0.15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很认同芦墅居士亡友在2、5楼的分析,楼主应该先搞清楚问题的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