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ord文档里输入正负公差

楼主(2008-05-12):
请问如何在word文档里输入正负公差(图纸的标注格式)
还有外径符号怎么样打

网友:
首先在基准数值后连续输入你的公差,选中你输入的公差,再选择“格式”菜单里的"中文版式"下的双行合一就可以了,正负公差之间以空格相隔,直径符号可以用微软拼音输入里的软件盘选择希腊字母你就可以找到了

楼主:
还有粗糙度符号不知怎么打

网友:
下载word公式编辑器,安装。可以输入带括号的公差。

网友:
同意楼上的建议,这样更简单

网友:
同意楼上的建议,这样更简单,  直径符号可以选择希腊字母你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
如果是对称偏差,可以使用组合健,先按住Alt不放手,然后分别按0 1 7 7,这样就出 ± 了。

网友:
使用公式编辑器

我一般使用公式编辑器,很好用,至于粗糙度,我一般插入图片格式

网友:
使用公式编辑很方便的

网友(2008-07-15):
用公式编辑吧

网友(2008-10-05):
只看该作者

2#楼方法试过很好:
如基准数值100上限+010 ,下限-002,可在100后连续输入+010空格-002,选中+010空格-002,再选择“格式”菜单里的"中文版式"下的双行合一就可以了,正负公差之间以一个空格相隔。
      举一反三,若基数100下限-002,则可100后输入-002选中-002再选择“格式”菜单里的"中文版式"下的双行合一即可
                          若基数100上限+010,则可100后输入+010空格空格选中+010空格空格再选择“格式”菜单里的"中文版式"下的双行合一即可
当然了在WORD中有上标(Ctrl++)和下标(Ctrl+=)应用单限标注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2008-12-08):
下载word公式编辑器

网友:
还是2楼的简单

网友(2009-01-07):
我也觉得2楼的方法很好,屡试屡爽.九楼的方法试了几次都不行,也不知是不是word的原因.

网友:
两种方法都很好用,以前是用公式编辑器,后来闲着没事,发现了2楼朋友的方法,也很好用。如果平时在word里边不用输入很麻烦的符号,建议用2楼朋友提供的方法。

网友:
从2楼那里学了一招,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