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连杆小头瓦结构形式---讨论

楼主(2008-05-12):
我厂去年投产的五柱塞泵,有2台在运行不到2000小时发生故障,经检查发现连杆小头滚针轴承碎裂。

讨论:
1、连杆小头轴承碎裂的原因分析。
2、在结构上连杆小头采用轴承形式是否合理。

楼主:
我的初步分析:
1、连杆小头处是受冲击载荷,由于滚动轴承都有一定的间隙,在轴承水平方向180°±是冲击点负荷最重,在冲击载荷下很容易受伤而损坏。
2、由于往复泵的润滑方式是飞溅润滑,而轴承在十字头内部使飞溅油不易进入或进入不足。
我认为以上两点是造成故障的主要因素,所以说在连杆小头处采用轴承是不合适的。
通常连杆小头处都采用的是铜套结构,用轴承还是第一次遇到。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目前,我们正进行改造,即按传统方式将小头改换成铜套,等试车后将结果发布。

楼主:
咋没有人发言!

咋没有人发言!
可能这个问题太小,是不是不值得发言。其实我就是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在连杆小头采用轴承的及使用情况如何?

网友A:
不是没有人发言,是因为对你这个柱塞泵不熟悉。
如果你贴个原理图介绍一下,大家也可以分析分析。
以前修理长沙的JT13-300的径向柱塞泵,买到质量差的轴承,换上3天就坏了,气的我~~,那泵换轴承拆装很费功夫的,又笨又重。
后来直接到无锡铁姆肯经销处买,现在3年多了,还是好好的。

楼主:
谢谢凡人!
 我的五柱塞泵;       流量39.4m3/h;       进口压力 0.03-1.5Mpa;     出口压力 22Mpa;        电机功率315KW;    转速 993 r/min ;  柱塞直径63mm ;  连杆大头直径220mm ;  连杆小头直径55mm
请问你的泵以上参数是多少?你的轴承不会是曲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3年多了,还是好好的。
请问你的泵以上参数是多少?你的轴承不会是曲轴的吧?

网友:
是长沙机床厂拉床上的径向柱塞泵,不是曲轴。
我换的轴承具体型号忘了,大概一个是6212,另一个6218。
柱塞大约长60mm,直径25mm左右,大约有100个左右。
轴承和柱塞是我估计的,呵呵,最近记性差多了。
型号:JT13-300D
流量:100 L/min
压力:100 kgf/平方cm
转速:900 r/min

楼主:
谢谢楼上!你的泵较小可能是单柱塞吧?
有没有大的柱塞泵其连杆小头是用轴承的呀!我就是想证明一下我的论点(在高压柱塞泵的连杆小头处采用轴承是不合适的)好与厂商交涉的啊!

网友:
估计是滚针轴承在大负荷下出现变形碎裂的,连杆小头相当速度不是很高,没必要采用

楼主:
R:9

谢谢回应!

楼主:
我们的方案已与厂商达成一至,将小头轴承改成铜套内刮油道(传统形式)目前已开始试车,运行90小时还没有发现异常,开始始改第二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初步分析:
1、连杆小头处是受冲击载荷,由于滚动轴承都有一定的间隙,在轴承水平方向180°±是冲击点负荷最重,在冲击载荷下很容易受伤而损坏。
2、由于往复泵的润滑方式是飞溅润滑,而轴承在十字头内部使飞溅 ...

个人觉得你分析的不错,根据你所述十字连杆位置和基本数据,应该属于低速重载工况,是对动平衡的基础受力点。个人认为。如果采用受力情况较好滑动轴承(如你如述巴氏合金等)。情况应该能有所改善。。。另:滚针轴承近些年由国外引进后,推广速度很快,但是其实滚针轴承对基础材料、加工工艺、热处理工艺等方面的要求极高,极易产生制造缺陷。

网友(2008-07-07):
第一次碰到。一般好像用铜套比较多,不过要注意间隙,否则间隙太大油从这里漏掉。小头瓦轴承容易损坏。我看到主轴上用轴承的是有。

楼主(2008-09-10):
目前改装工作已全面结束,并且已通过验收。投入运行后最长的已达2200多小时,事实证明改造方案完全正确!谢谢各位网友的积极讨论!

网友:
我们的柱塞泵上没有使用轴承,因为我们的柱塞泵高压为103MPa的。缸径有不同,有大有小,所以,对于楼主的问题,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
我感觉连杆小头处用轴承的确不合理!
连杆的作用是把曲轴的圆周运动变为十字头(或活塞)的往复直线运动
而连杆小头和十字头(或活塞)连接处的受力情况很复杂
用轴承的话 不能保证轴承总在转动 一旦粘死 就会只有几个滚针受力
这种情况的结果就是 轴承破裂
以上只代表本人观点  仅供参考
希望能帮的上你(会贴会的太晚了...)

网友(2009-11-12):
我们公司就有一种柱塞泵连杆小头用轴承,使用效果非常不错,但润滑必须跟上

网友(2013-04-30):
先用了再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