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PLC输出点损坏后的处理

楼主(2008-05-12):
小型PLC输出一般采用晶体管或小型继电器。许多厂家在使用PLC时,为降低成本,往往用其输出点直接控制 接触器线圈或电磁阀,因控制电流过大,使得晶体管容易 击穿或继电器触点粘连,造成输出失去控制作用。
   将输出点损坏的PLC处理后,当输出点在出现故障时无需拆卸PLC就可以更换,大大降低了设备的故障停机时间。现以继电器输出型为例介绍方法如下:
  1、将PLC接口板上所有输出继电器焊下;
2、将接口板上控制继电器线圈的线路与相应的输出接线端子线焊接。
3、在电柜内合适的位置安装与原PLC内部继电器线圈控制电压、电流相当的小型继电器,将小型继电器的线圈控制线接到 PLC相应的 输出端子上 ,再用每个继电器的输出触点控制相应的接触器或电磁阀。

  使用上述方法需要 注意两点:1、外装小型机电器线圈的控制电压、电流应与原PLC内部的相当,可具体参照PLC的使用说明书 ;
2、 有些型号的 PLC采写时会造成控制程序的丢失,故拆卸时应注意电池,防止ROM掉电程序丢失,故应在拆卸前最好将程序备份,以防万一。

网友:
分晰及叙述的非常好,借鉴了

网友:
谢谢能源员来这里进行技术交流。欢迎大家能多来这里进行交流。 谢谢!

网友(2008-06-16):
这个,只能说学习了

找个机会试试

网友:
这种方法不错,我们也采用。

网友:
很不错的方法,很值得学习,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吧

网友:
很有用,对我来说,谢谢,呵呵。。。

网友(2008-07-19):
不错的建议,我看我们公司的维修人员也可以用此方法解决目前的状况了!

网友A(2008-08-23):
就是有点麻烦。。。

像这样处理,还不如从根本上改变输出电路来得快。。。

我一般是修改程序,换成空余的点上去。。。

网友:
一次误将220V交流电(负载为接触器)接到西门子LOGO!的24V晶体管输出端居然没有烧坏,很是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处理,还不如从根本上改变输出电路来得快。。。

我一般是修改程序,换成空余的点上去。。。

我一般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2008-11-30):
不懂plc 惭愧。。。

网友:
呵呵,用PLC用得很多,不过我不处理这个,只做机构部分,谢谢

网友(2009-04-06):
叙述的好,先学学,以后有机会借鉴一下

网友:
有点莫不找头脑

网友:
只能说学习了

网友:
不错,我们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根源就是一些厂家设计时偷工减料了。

网友:
或者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卖零件。

网友(2010-04-14):
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吧

网友:
楼主真多事,不想拆修PLC,可以使用中继。没有你那么麻烦、

网友(2010-05-19):
可以用来应急,时间长了不太好,很容易掉失程序

网友:
改个程序点,还能锻炼自己的程序编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