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磨削时工件中心要高于砂轮中心,是何原理?

楼主(2008-05-12):
请教:

无心磨削时工件中心要高于砂轮中心,是何原理?

书上只是简答提了一下,说是使接触点不在工件的同一条直径线上,工件逐渐磨圆,虽然感性上可以理解,可觉的仍不是特别清楚,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可不可以从工件与砂轮,导轮之间的受力情况来考虑呢?砂轮与导轮之间的运动轨迹近似双曲线形的

网友(2008-07-05):
看看这两个图你就明白了

网友(2008-09-16):
推荐楼主看远思上传的《磨工实用技术手册》

网友:
看看图,结合书。想问问思远是干什么的?

网友(2010-08-05):
无心磨床制造、调试、维护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