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的标注---请教

楼主(2008-05-12):
在cad中标注极限偏差时候,怎样可以更快速的标注?标注不同的偏差时能不能不要去改,那样速度很慢?

网友:
可以用专门的软件啊,
帖子里就有。

网友:
看你用的什么版本的CAD?

楼主:
加载后用不了!可以详细说一下怎么用吗?

网友:
安装方法:
1、将Dimtool2004.zip下载后,解压缩到C盘根目录下(即C:\dimtool2004,不可以
    修改此目录名及位置!)。
2、如用于Acad2004,运行AUTOCAD2004后,加载C:\dimtool2004\marsoTolerance2004.arx
  即可使用。如用于Acad2000、2002等,则运行AUTOCAD2000或2002后,加载
   C:\dimtool2004\marsoTolerance2000.arx即可。
3、为方便起见,可将之加入到启动组中,这样每次运行AUTOCAD时就可以自动加载了。
使用方法:
安装完毕后,菜单栏多了个菜单-公差标注,如图,使用方法自己捉摸

网友:
标注时,选择文字,输入+0.01^-0.01,然后选择,点击堆叠。

网友:
用AutoCAD Mechanical 吧,非常的方便快捷,还有大量的 标准件。下个MTD2006或2008版本的 都可以。

楼主:
谢谢  给问的指点

网友:
我说个不规范并且用的方便的方法,自己写一个就可以随便的改随便的复制移动了

网友(2008-06-14):
不去改怎么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