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刀具高手?

楼主(2008-05-12):
请高手们帮我翻译一下刀具的参数,我翻译的不准确,谢谢了。

网友:
买得起直径30毫米的内冷钻头,应该不会不知道上面写着的参数意思吧??

引用 楼主:
请高手们帮我翻译一下刀具的参数,我翻译的不准确,谢谢了。

网友:
我看见你的奶好大了,别的不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