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不锈钢棒侧面攻牙,应该用什么丝锥比较好?

楼主(2008-05-12):
在直径90mm的202#不锈钢棒侧面攻牙(M8),应该用什么丝锥比较好?

谢谢!

网友:
你能在孔口倒角吗?
倒角后加工就没什么问题了,倒角最大直径要达到8
mm,保证丝锥进入时不与工件的斜面接粗。

楼主:
这倒是个好办法,现在就是一点都攻不进去,但是倒角要用什么样的钻头呢?这个鬼材料非常硬,可能要用镶合金的那种锥形钻头吧,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好像是叫“忽钻”吧,有金字边的那个忽。

谢谢!

网友:
HUO     拼音     锪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倒角锪刀,有导向柱,导向柱插进底孔里,就不会乱晃了。

进刀要慢,转速就要看设备和刀具的角度了,你试用后把表现告诉我,再分析切削用量。

网友:
应该有不锈钢专用丝锥吧,不然用硬质合金丝锥。

楼主:
查看了一些资料,好像市面上面的镶合金的锪钻的尺寸都比较大,而这个螺孔是有沉孔的,太大会影响沉孔,而小的锪钻是高速钢的,我这个该死的不锈钢太硬,估计不行。
和工人商量了一下,打算先磨制丝锥,实在不行再想办法。

网友:
1、你可以用你的丝锥改磨。
2、用做顶尖的合金焊接后改磨。

1、你的丝锥是什么材料的?
2、打算修磨到什么角度?

楼主:
丝锥之前买了一个比较硬的,当时我买的时候是说用来攻不锈钢的,店里的人就给了一种丝锥,具体什么材质他们也不清楚,从外表看与一般的丝锥也有一些区别。

磨制的角度具体还没定,明天实际做的时候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网友A:
你那里买刀具像逛超市的呀!
我这里有这么好就爽了。
我这一般的五金工具,我一般都嫌太差了,好刀难买呀!

楼主:
旁边就有机械城,再走远一点可以前广州大德路买。还算方便。

网友:
广东的南海,广州,东莞等地,机加工都比较发达,购买刀具是很方便,尤其是东莞地区,什么好刀都有摆着卖的。

引用 网友A:
你那里买刀具像逛超市的呀!
我这里有这么好就爽了。
我这一般的五金工具,我一般都嫌太差了,好刀难买呀!

网友:
M8整体合金丝锥,没准备好三五百一支的心理准备,都不要去打听价钱了。丝锥是没什么问题的,有问题的只是你钻孔有问题,将材料表面加工硬化了。以我的加工经验,304不锈钢不合理加工时,表面可以加工硬化到HRC 30度左右,

楼主:
今天磨制了3把丝锥,分别用于头攻,二攻,三攻。

目前基本上攻好了,只是效率比较低。

下次不管怎么样都要买304的,202的的确很难加工,当时买的时候销售人员就说过,不过没想到会这么难。

网友B:
看你的描述,我估计你的材料不是不锈钢的;以前我也遇到过,其实材料可能是不锈铁的,我当时6MM丝锥买了100多元,上去一下子就断了,后来我找到一种不锈钢丝锥,不知道是否合适你,有一点,你这个要倒角的,用专门的刀具工具先倒下角,还有在攻丝的时候注意上攻丝的油,这个也比较重要!

楼主:
已经做好了,实在太艰难了。

总之就不是什么好材料,下次要吸取教训了。

网友:
不锈铁通常指含铬量超过13%以上,不含有镍的合金钢材,而不锈钢则必然含有镍成分,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描述,我估计你的材料不是不锈钢的;以前我也遇到过,其实材料可能是不锈铁的,我当时6MM丝锥买了100多元,上去一下子就断了,后来我找到一种不锈钢丝锥,不知道是否合适你,有一点,你这个要倒角的,用专门的 ...

网友:
我有一些関於200系列不锈钢的資料,希望对大家認識不锈鉄有幫助。

网友:
202的没做过,之前做过303的用挤牙丝锥效果不错,倒角用钨钢的中心钻应该没问题。

楼主:
看过了17楼的资料,知道了为什么这么难加工。

网友:
有没有找到合适的丝锥,如果有麻烦告诉一下,以前我有个经理买过一批丝锥,比较好用,现在我们的也不好用,不过也找到一个经验,可以应急时使用。
1、找个磨损较严重的丝锥用作头锥
2、找个磨损较轻的用作二锥
3、找个好的用作三锥

楼主: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