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放在空挡里,用手去转卡盘竟然转不动,是何原因?

楼主(2008-05-12):
紧急求助!数控车床!放在空挡里,用手去转卡盘竟然转不动,是何原因?求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请将用的电机及车床的相关信息描述更详细些,大家才好分析。
若你用的是带失电刹车的变频主电机就有可能手动转不动卡盘

网友:
看来你用的是简式数控车,带手动换档的,是吧
如果挂空档你都转不动,那只能是轴承咬死了

楼主:
我用的是伺服电机,不是简易数控

网友:
给个旋转信号呀。
不知问题是否已经解决,能否详细描述一下。

网友:
昏啊,伺服电机通电不给旋转信号,主轴就是锁死动不了的,要用手可以旋转要断电指令的,你用什么指令使主轴停止的?M05主轴停止之后应该可以转动的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伺服电机,不是简易数控

网友:
用的伺服电机还有所谓空档?有点不明白。

网友:
在通电的情况下伺服电机转轴是锁死的,要等待给脉冲信号才能精确转动.如果是伺服电机直接接着主轴,那应该是转不动的.

网友:
顾大哥,维修很辛苦吧,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问题已经解决,是由于齿轮退空挡的时候没有到位,所以用手转不动,而且还有2028的报警信号,大家以后可以注意,关键问题是接近开关松了.

网友:
ha h a

我的天
   佩服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问题已经解决,是由于齿轮退空挡的时候没有到位,所以用手转不动,而且还有2028的报警信号,大家以后可以注意,关键问题是接近开关松了.

学习了,可是楼主还是没有说是哪里产的什么型号的数控车床,也好有借鉴意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