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主板型号应该怎么选?

楼主(2008-05-12):
按照我设计的三坐标测量机,电机正反转,速度快慢,还有左右限位,至少要控制六个,那么我工控机主板型号应该怎么选呢,有没有人了解研华的产品的?
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不用研详的产品么?
现在的 工控机多位P4系列的,P3的主板已经很少了。
推荐个型号:1713A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上是不是找不到这种数据采集卡和驱动器的连接线路的啊

网友:
连接线路是指什么?
线路的走向么?
还是驱动程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那种软件流程图,还有数据采集卡,驱动器,和电机的接线框图

网友:
工控机是电脑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