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U具体尺寸是多少?

楼主(2008-05-12):
请教各位:一般在机箱中所说的4个U的具体尺寸是多少(换算成mm)

网友:
回复 楼主:

4U机箱的高度:177MM

网友:
1U.是43.5,那么4U就知道多少了。

网友:
44.45*4-0.8

网友(2008-06-15):
4楼的应该是对的,, H: u$ |8 N" f, W
1U应该是44.45mm,计算计算就知道了,

网友(2008-07-31):
4U*44.45,一般是指安装条的长度吧?

网友:
1U=7/4英寸 4U 就是称4 一英寸=25.4mm

网友:
1U=44.45*4=177.8MM

网友(2008-09-05):
4楼说的尺寸最准确,一般是机柜上用的安装面板,要考虑间隙。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不过还是没看懂

网友(2008-12-04):
1U=44.45MM
算算就知道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7楼说的和细,同意

网友:
1U 是43.5,2U是88.1,3U是88.1 4U的机箱是177mm

网友:
1U=44.45
2U以上       kU=44.45*k-0.8

网友:
阿拉知道
177.8mm

网友:
欧标1U 44.45 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1u=44.45标准高度,做面板的话一般是44.45-0.8
所以4u=177.8 面板应为177.8-0.8

网友(2009-03-29):
上楼说的很对   我刚学习到

网友:
19 楼说的很对,相比标准都有

网友(2009-06-16):
学习了,想知道U是个什么单位啊,做机箱的专用单位吗,

网友:
1U是43.5

网友:
44.45*4-0.8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还要减0.8呢?

网友(2009-08-16):
1u=44.45×4就知道到啦

网友(2009-12-08):
177.8mm,这个就是4U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