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组吸杯对一个平直的盒子进行成形打开动作,受力分析---请教

楼主(2008-05-12):
如图所示是:两组吸杯对一个平直的盒子进行成形打开动作。(如我们平时用的的牙膏的小盒子)

盒子首先是平直的,在两组吸杯的对拉力下变成菱形,最后成形为方形的

楼主:
从另一侧面可看到,右上角的小吸杯是吸在小盒的中间的,请帮忙分析一下受力图。另外,如果那个小吸杯往边上(左端或者右端)移的话,受力图有什么变化呢?

楼主:
哪位高手进来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2008-06-13):
顶上来,问题无法彻底解决,求教

网友:
为了加分我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