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安装出问题---求助

楼主(2008-05-12):
大家好,我电脑装CAD时,弹出这两个画面,主要是第二个画面,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以前我装的时候都没有这个.哪位高手帮帮忙了.谢谢了!

网友:
我不知道原因,但我知道怎么搞好它,
先把CAD卸载掉,再用WINDOWS优化大师清理注册表和清理垃圾文件.
重新启动后再安装就OK了~

网友:
二楼说的对.好象是注册表没有清理干净.用二楼的方法应该可以

楼主:
还是不行啊

我用优化大师清理过了,还是不行,咋办?

网友:
会不会跟防火墙有关?关闭防火墙试试
另外,可否换个版本装

网友:
注意第二个画面,你的NET FRAMEWORK最好装上2.0的,再试试看

楼主(2008-06-17):
回复 网友A:

那1.1的要不要删除?

网友:
是注册表的问题  点击开始菜单   点击运行    输入regedit     敲ENTER
然后删除注册表中相关的东西   重启电脑    重新安装AUTO-CAD

网友(2008-10-14):
我现在遇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楼主说的那样,也出现那个画面,就是进入注册表删除什么,我也装了2.0,就是安装时还是1.1是怎么回事,请给解释一下

网友:
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昨天我安装的操作系统是XP SP3 -9.1就装不上CAD2006,今天重新装的系统是XP SP3-9.0就可以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