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螺纹插装阀?在工程机械上怎么应用?有何特点?

楼主(2008-05-13):
什么是插装阀?插装阀应是自身不能够完成全部功能,而必须将其放入一个阀腔内,与其它各种阀共同或独自完成所要求的功能。许多螺纹形式和非螺纹形式的元件可满足这个定义。

1. 设计因素

   插装阀和其阀孔的设计通用性的重要性在于大批量生产。就某一种规格的插装阀为例,为了批量生产,其阀口的尺寸是统一的。此外,不同功能的阀可采用同一规格阀腔,例如:单向阀、锥阀、流量调节阀、节流阀、两位电磁阀等等。如果同一规格、不同功能的阀无法采用不同阀体,那么阀块的加工成本势必增加,插装阀的优势就不复存在。

  插装阀在流体控制功能的领域的使用种类比较广泛,已应用的元件有是电磁换向阀,单向阀,溢流阀,减压阀,流量控制阀和顺序阀。通用性在流体动力回路设计和机械实用性的延伸,充分展示了插装阀对系统设计者和应用者的重要性。由于其装配过程的通用性、阀孔规格的通用性、互换性的特点,使用插装阀完全可以实现完善的设计配置,也使插装阀广泛地应用于各种液压机械。

2. 体积小、成本低

  批量生产的对用户益处在阀块还未装配线终点时就已显现。采用插装阀设计的整套控制系统可为用户大大减少制造工时;该控制系统的每个元件在组装成集成阀块前就可进行独立测试;集成块在发给用户之前就可进行整体测试。

  由于必须安装的元件和连接的管路大大减少,为用户节省大量的制造工时。由于系统污染物的减少,泄漏点的减少和装配错误的降低,使可靠性显著提高。插装阀的应用实现了系统的高效、方便。

  以轮式装载机为例,采用插装阀集成块来代替故障不断、难以诊断和维修的动力传动控制装置。原有控制系统有60多个连接管件和19个独立元件。用来替代的整体特制集成块上只有11个管件和17个元件。体积为12 x 4 x 5立方英寸,是原系统所占空间的20%。采用插装阀的特点如下:

    * 减少安装时间
    * 减少泄漏点
    * 减少易污染源
    * 减少维修时间(因为插装阀无需取下管接头配件即可更换)

3. 功能全、应用广泛

  装阀已经广泛应用于多种工程机械、物料搬运机械和农业机械。在常被忽视的工业领域中,插装阀的应用在不断的扩大。特别是在许多重量和空间的限制的场合中,传统工业液压阀束手无策,而插装阀却大显身手。在某些应用场合,插装阀是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唯一选择。

  新型插装阀的功能正不断被开发出来。这些新开发成果将保证将来可持续的生产效益。过去的经验证明:想象力的贫乏是采用插装阀实现生产既期效益的唯一限制。

网友:
插装阀具备了很多独立阀所不具备的优点,特别适用于液压集成回路中

楼主:
美国DELTA POWER 螺纹插装阀手册(一)电磁换向阀

美国DELTA POWER 螺纹插装阀手册(一)电磁换向阀

楼主:
美国DELTA POWER 螺纹插装阀手册(一)电磁换向阀

国DELTA POWER 螺纹插装阀手册(一)电磁换向阀

楼主:
螺纹插装阀应用(一)电液比例减压阀应用于变速箱自动换档系统的离合器结合控制

电液比例减压阀应用于变速箱自动换档系统的离合器结合控制
见附件
若感兴趣,请联系 010-64420864 indcom@indcom.com.cn

楼主:
螺纹插装阀应用(二)多支路同步控制方案

螺纹插装阀应用(二)多支路同步控制方案

见附件
若感兴趣,请联系 010-64420864 indcom@indcom.com.cn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楼主:
螺纹插装阀的介绍(附图)

螺纹插装阀的介绍(附图)

网友:
螺纹插装阀

好资料,螺纹插装阀体积小,功能全,可以代替板式阀。但是得需要成型刀具加工,可能在应用上有难度。不知楼主如何建议,是否多提供一些插装阀应用的资料。

楼主:
螺纹插装阀

在资料共享区/下载专区有螺纹插装阀的全套中文手册,最新中文译版。
有如下内容:
1, 电磁换向阀,2位2通,2位3通,3位4通,
2,机械阀:单向阀,液控单向阀,热溢流单向阀,液控双向单向阀,手动换向阀,液控换向阀,冲洗阀,梭阀,转阀
3,压力阀:直动溢流阀,差动溢流阀,先导驱动溢流阀,双向溢流阀,压力补偿调节阀,减压阀,顺序阀,急停阀,卸载阀,
3,流量阀:节流阀,单向节流阀,压力补偿调速阀,流量优先阀,软管防爆阀,分流集流阀
4,比例阀:比例流量阀,比例减压阀,电机驱动比例调速阀
5,逻辑阀
6,平衡阀,双向平衡阀,管式单向阀,管式防爆阀,手动泵,手动选择阀
7,独立功能阀块:
A系列:AA油缸保压阀,AB压力补偿流量调速阀与安全溢流阀,AC固定流量压力补偿调速阀与安全溢流阀,AD卸载阀与硫量控制阀,AE升降回路与溢流阀,AF溢流阀与流量控制阀,AG卸载阀与固定流量压力补偿调速阀,AH速度控制阀。
B系列:BA升降-单向阀-泄压阀,BB启动回路,BC升降-单向阀-泄压阀
C系列:CA双向溢流阀,CB泄压阀,CD马达调速回路-双路选择回路
D系列:DA常态关闭锥阀,DB溢流阀,DC流量控制阀,DD常开滑阀回流,DE双向溢流阀
E系列:EA/EB 双速电磁阀,EC 带单向阀的压力补偿流量控制阀
F系列:FA 带双向液压锁的双顺序阀,
G系列:GA 整流回路,
H系列:HA 3位4通-H型机能,HB 3位4通-O型机能
J系列:JA 3位4通-M型机能
I系列:2位3通,手动提升-单向阀-泄压回路,
K系列:L系列:M系列:N系列:O系列:P系列:Q系列:R系列:S系列:T系列:
电磁线圈:标准型,I系列防水密封性,
插装阀孔加工图及成型刀具订货编号

网友(2008-06-20):
以前做工程机械液压系统的时候用过,上海液压件厂的。不过设计集油块就很头疼了。如果功能不是很复杂的话用叠加阀吧,上海立新的就已经很好用了。

楼主:
插装阀 像IC一样容易,像PC一样简单

美国DELTA POWER螺纹插装阀
插装阀体积小,功能全,价格低,交货周期短,优点很多,但专业性很强,不易推广。SUN和HUDRAFORCE等公司在中国市场做了多年,但仍然份额较小。DELTA POWE公司的经营方式是为厂家提供设计方案,中小型工程机械为主。提供整套液压及电气控制方案包括行走机构,转向机构,动力变速箱及整机液压机电气系统配套系统。目标让用户使用插装阀时,像IC一样容易,像PC一样简单。
DELTA POWER去年营业额约1亿美元,插装阀生产厂家排行第三。
有兴趣学习,设计,生产,营销的单位及个人,欢迎交流。
在资料共享区/下载专区有螺纹插装阀的全套中文应用选型手册,2008最新中文更新版。

楼主(2010-03-14):
但是得需要成型刀具加工,可能在应用上有难度。不知楼主如何建议,是否多提供一些插装阀应用的资料。
引用 网友A:
1,刀具可以在国内刀具厂订做,将阀腔尺寸提供该厂家即可。
2,应用资料可以参加DELAT POWR 插装阀手册的第7部分,独立功能阀块中列举了常用功能的插装阀组合,可供参考。

7,独立功能阀块:
A系列:AA油缸保压阀,AB压力补偿流量调速阀与安全溢流阀,AC固定流量压力补偿调速阀与安全溢流阀,AD卸载阀与硫量控制阀,AE升降回路与溢流阀,AF溢流阀与流量控制阀,AG卸载阀与固定流量压力补偿调速阀,AH速度控制阀。
B系列:BA升降-单向阀-泄压阀,BB启动回路,BC升降-单向阀-泄压阀
C系列:CA双向溢流阀,CB泄压阀,CD马达调速回路-双路选择回路
D系列:DA常态关闭锥阀,DB溢流阀,DC流量控制阀,DD常开滑阀回流,DE双向溢流阀
E系列:EA/EB 双速电磁阀,EC 带单向阀的压力补偿流量控制阀
F系列:FA 带双向液压锁的双顺序阀,
G系列:GA 整流回路,
H系列:HA 3位4通-H型机能,HB 3位4通-O型机能
J系列:JA 3位4通-M型机能
I系列:2位3通,手动提升-单向阀-泄压回路,
K系列:L系列:M系列:N系列:O系列:P系列:Q系列:R系列:S系列:T系列:

网友(2010-05-22):
螺纹插装阀是一种发展趋势,很好的资料

楼主:
补充一点关于螺纹插装阀的安装的资料

  螺纹插装阀的安装方式是将螺纹直接旋入阀块的插孔里,安装拆卸简单快捷。螺纹插装阀典型结构图如图3所示,由阀套、阀芯、阀体、密封件、控制部件(弹簧座、弹簧、调节螺杆、磁性体、电磁线圈、弹垫等)等组成。螺纹插装阀有二通、三通、四通等型式;方向阀有单向阀、液控单向阀、梭阀、液动换向阀、手动换向阀、电磁滑阀、电磁球阀等;压力阀有溢流阀、减压阀、顺序阀、平衡阀、压差溢流阀、负载敏感阀等;流量阀有节流阀、调速阀、分流集流阀、优先阀等。

  安装螺纹插装阀之前应进行的工作与安装二通插装阀相同。
  安装螺纹插装阀时,应先在插孔内和螺纹插装阀的阀套外圈(特别是密封圈处)涂上润滑脂或机油,再把螺纹插装阀放入插孔内,用力矩扳手(或开口扳手)旋入插孔内,常用通径螺纹插装阀所需的拧紧力矩见表2。

  安装螺纹插装阀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 安装螺纹插装阀应注意密封圈和挡圈不要在装配的过程中被切坏。
  (2) 由于螺纹插装阀组所装的螺纹插装阀较为密集,应该按一个方向依序进行安装。
(3) 在安装电磁阀时,如安装空间不够,应该先将电磁铁卸下,待阀体安装完再把电磁铁装上。

网友:
看上去跟教科书里的内容差不多的哇,实用性怎么样,楼主介绍下!

网友:
可惜没有那么多的威望值

网友(2010-08-07):
楼主你好!请问一下高于40Mba的螺纹插装阀有吗?

楼主:
楼主你好!请问一下高于40Mba的螺纹插装阀有吗?
引用 网友B:

    delta power在英国合作公司有高压插装阀产品,国内有代理,请告知你的联系方式和邮箱。

网友(2010-09-15):
好贴啊,内容很全,谢谢版主!

网友(2011-04-19):
盖楼挣积分。。。。。。。。。。。。。

网友:
倒卖二手货的吧~~~~~~~~

网友:
好资料,收集起来备用啊

网友:
怎么才能有威望来下载这么好的东东啊

网友:
确实不错,很好的资料

网友:
高人啊,感谢你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2011-05-30):
回复 网友C:

谢 谢 楼 主 的 分 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