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0CrMnTi 材料用什么样的刀具加工

楼主(2008-05-13):
30CrMnTi 材料用什么样的刀具 加工

网友:
刀具的材质随便,焊接合金车刀,转位车刀,甚至白钢刀都轻松胜任,因为这种材料是相对很好切削的合金齿轮钢,齿面加工时一般都只能使用高速钢刀具,如果是车削的话还有什么困难呢?

引用 楼主:
30CrMnTi 材料用什么样的刀具 加工

网友:
该材料为合金结构钢,用作渗碳钢,淬火前用普通材料的刀具就能加工,例如YG类和白钢类的刀具。

网友:
这个感觉用普通的白钢刀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加工过,支持2楼的观点

网友A:
奶大的人还在用白钢刀?这么落后?无脑呀!

网友:
嘻嘻!这个加工方式人家没说,使用什么机床也没说,如果我要插齿,不用白钢刀还能用什么刀??我一直在找合金的插齿刀,一直找了两年都没找到,好象根本就没这样的刀具卖,我有一个齿轮要插齿的,1M 14齿,白钢刀效率太慢了

引用 网友A:
奶大的人还在用白钢刀?这么落后?无脑呀!

网友:
如果是锻件一定要做好预热处理,直接用棒料的话一定要正火,在切削加工前要让材料保持一定的硬度及组织结构,以便于加工。

网友:
楼主在提问还是在玩?
怎么也不回一个?
不一定就是用来做齿轮的,我还用T8做过板簧。

网友(2010-06-15):
淬火后的用什么加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