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家的桌上车床主轴转数可以达到4000以上?

楼主(2008-05-13):
请问各位大侠:
谁家的桌上车床主轴转数可以达到4000以上?

网友:
我用的北闸口仪表车床厂出的15、17型可以,不过价钱贵到不是一般买桌上仪表车床的厂家可以接受的价钱,17型的大概8000多,25的要10000零几,32的大概12000有找,是我见过用过国产仪表车床之中性能最好,质量最高,比市面销售的台湾仪表车床质量都还要好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有谁知道谁家的桌上车床主轴转数可以达到4000以上.

楼主:
不算贵,我们现在用的日本北村的8万多,但是转数最高3000

楼主:
请问你说的设备最高转数可以达到多少呢

网友A:
人家说的是手把仪表车床啊,不是数控仪表车床啊,北村的20型仪表数控车床会只能开三千转???开国际玩笑拉大哥,是厂里规定只能开三千转吧?我规定最高可以开四千转,出厂标注是6000转的。

还有北村的仪表数控好像也不止八万多吧??番一倍都不止,我用国产宝鸡仿北村的20型机都要15万多了。

引用 楼主:
不算贵,我们现在用的日本北村的8万多,但是转数最高30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家说的是手把仪表车床啊,不是数控仪表车床啊,北村的20型仪表数控车床会只能开三千转???开国际玩笑拉大哥,是厂里规定只能开三千转吧?我规定最高可以开四千转,出厂标注是6000转的。

还有北村的仪表数控好像 ...

最高是32276,参数里面有的。不过没有尝试过,最多尝试过6400,机床在颤抖。有点怕气动弹簧夹头给我飞出来。

网友:
你读数控读昏了??系统最高上限这东西有什么意义??北村的20走刀机开到四千以上24小时开工就算很不错了,瞬间因为线速度切削上上6000转是绝对没问题的,我经常开到5000转以上,1分钟加工时间之内只有几秒钟是达到这个速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引用 网友B:

最高是32276,参数里面有的。不过没有尝试过,最多尝试过6400,机床在颤抖。有点怕气动弹簧夹头给我飞出来。

网友:
桌面仪表车床17的,可以开4000,皮带轮最高转速组合,使用这个速度没有什么问题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说的设备最高转数可以达到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