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阀上面的数字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08-05-13):
我有些不明白,球阀的阀体上有1000字样(见照片),而压力为1.6MPa。这1000表示什么呀?

网友:
WOG 表示阀门适用介质为腐蚀性液体 1000应该是承受压力的大小

楼主:
但是压力为1.6MPa呀?

网友:
我知道的球阀1000应该是1000 PSI,可是换算起来又与1.6MPa不符。最好问供应商。

网友:
不必拘泥于单位换算, 只要结果近似就可以了,工程上不必那样精确,下面是美标,上面又是国标,如果是这家厂的产品可以采纳楼上的建议文供应商,以便刨根问底。当然,我认为这也是我国的产品标识上有时不太注意的地方。

网友:
找来说明书,1.6应是公称压力,

网友:
1000PSI是7.0MPa呢!不明白,LZ知道答案公布下.问下生产厂商吧

网友:
WOG表示水、油、气。1000以我判断是1000Psi,但是有矛盾

网友(2008-06-16):
自相矛盾,应该弄错了。

网友(2008-09-02):
WOG应该是水,油,气。1000psi.到底是多少我曾经发过一个帖子在这儿,至今也没有一个人能说的清。都说按压力换算。那就到了7.0Mpa了。怎么可能?再说基本标1000psi的都是螺纹球阀。呵呵。不知道哪位师傅能指教?谢谢了!

网友:
产品上有铭牌,和制造厂联系一下,不就都明白了?

网友:
1000的应该是流量吧?

网友:
我刚好最近在询一些阀门,所以我认为1000是kPa,相当于1MPa的压力,WOG应是表示此阀门适于水气油的工作场合,而其实球阀本身也较适合在比如空气冷却水等的管路上使用。厂家生产的阀门所标示出来的压力使用范围就是很广,比如美规中的300#,常温中使用可以达到5MPa,而在两百多度情况下可能就只能达到2MPa。。。呵呵,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