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Excel画直方图?

楼主(2008-05-13):
我老是要用到直方图,可惜总是不能用电脑软件画出来!
不知道哪位兄弟能指导一下!

网友(2008-07-13):
用  mintab吧  那个用起来简单

网友:
不知楼主要什么样的图.
Excel里操作:插入--图表--选择你要建立图表的数据区域,按提示进行就OK了.

网友:
Excel是个好东西,通常人们只将它作为表格工具使用,方不知其还具有强大的计算功能。至于您所需的要求是否可说详细些。

网友:

如何用Excel画直方图?
附件为HOW TO USE EXCEL 英文版如何使用EXCEL画图
如何利用其中名称框 NAME BOX, 公式栏 FORMULA BAR, 图表CHART WIZARD来作图,
附件中有几个小例子,其中之一是华氏摄氏温度对比,画点状分布图XY(SCATTER)的例子。若画立方图,在CHART WIZARD菜单中,CHART TYPE图表种类中选 COLUMN即可。
又学英文,又学画图,试试。

网友(2009-05-20):
Excel的功能要比Minitab强大,Minitab只可以进行列计算,不能进行行计算,直接选中数据区域,插入图表,选择直方图就可以了

网友(2010-10-03):
Excel的功能要比Minitab强大,Minitab只可以进行列计算,不能进行行计算,直接选中数据区域,插入图表,选择直方图就可以了fd

网友:
非常有得好好好激素和说覅

网友(2011-03-29):
这种东西才有实用价值,简单易学

网友(2011-07-11):
Excel 可以直接画直方图,但是需要增加数据分析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