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VC轧机支撑棍---请教

楼主(2008-05-13):
我看到过CVC轧机上支撑棍有连接轴承座的位置有横梁,但下支撑棍却没有,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以及是做什么用的?
请教,谢谢!

网友(2008-07-18):
上支撑的那个横梁是用来平衡上支承辊自身重量的,同时消除支撑辊轴承座与HGC缸之间的间隙。下支撑辊由于没有平衡重量的必要,因此不惜设置。

网友(2008-11-05):
当轧辊间没有轧件时,由于上轧辊及其轴承座的重力作用,在轴承座与压下螺丝之间,压下螺丝与螺母的螺纹之间均会产生间隙,这样,当轧件咬入轧辊时会产生冲击。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轧机设置上轧辊平衡装置,使上轴承座紧贴压下螺丝端部并消除螺纹之间的间隙,大多数轧机的平衡装置还兼有抬升上辊的作用。实现上支承辊的平衡#上支承辊平衡装置并不能消除上支承辊轴承中的顶间隙#因为上支承辊平衡力是加在它的轴承座上的,这一项间隙应由工作辊平衡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