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出键槽的中心和圆柱中心的对称度?

楼主(2008-05-13):
圆柱上有一个键槽,现在 我要怎样才能测出键槽的中心和圆柱中心的对称度呢?很急~~~~。

        还有同轴度 和垂直度的有效长度直接影响其结果,理想构造的两个元素的垂直度是0。那我可不可以修改有效长度来评价呢?如果不行那我该怎么样做,才能达到图纸上的要求呢(假设工件是合格的)?要考虑些什么呢/。

我真是很迷茫啊///

谢谢!

网友:
测单个件的话三坐标最快速直接的

网友:
如果采用万能测量方法 建议找一个对称度较好的V型铁(<0.005),圆柱夹在V型槽中,正反面 测量找正 键槽 (用杠杆表) 测量 键槽的平行 (与V型基面) 这样基本可以测出  对称度

网友:
了解

可以是用带计算功能的测高仪

网友:
你的对称度问题在社区里有了。你找一下好了,我在里面作了解答。

网友:
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在数控机床上加工的,可以采用测头进行直接检测。如哈尔滨先锋公司生产的在线检测系统就行。

网友:
2楼3楼都有道理!不过楼主的第二句话我没有看懂!

网友:
这种要看具体情况的,还是先看了图纸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