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管的使用寿命---请教

楼主(2008-05-13):
粗的那种高压管,到底正常可以使用多久?
一般的使用压力大概在350mpa左右

网友:
你说的粗的那种应该是3/8(国产的是10mm)的.国产高压管和进口高压管的寿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在350Mpa这个压力,基本要考虑用进口产品了,虽然价格高点,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在这个压力,使用国产高压管基本比较困难,寿命太短.

网友:
这么高的压力 没敢用过国产的.进口的使用正确,还没听说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maximator 您好!能不能请问一下,正确的使用方法上怎样的?如果要折成90度是不是一定要用接头,而不能直接将管直接折弯,否则就算是进口也易爆裂?

网友:
超高压的东东,都易裂。方法确实重要。方法不当,进口跟国产不会有区别。楼主问在350MPa下用多久,恐怕没人能回答。麦格思维特是卖德国高压钢管的,他也不敢说。版主说国产的钢管没敢用在这么高压力的,恐有调查不全之虞。

网友(2008-06-18):
引用 网友A:
maximator 您好!能不能请问一下,正确的使用方法上怎样的?如果要折成90度是不是一定要用接头,而不能直接将管直接折弯,否则就算是进口也易爆裂?

折180度都没有问题啊  关键是你的折弯半径大一点就可以了.
我们经常使用的高压软管有两种180MPa和250MPa.

另外350MPa的钢管和软管不一样,国内的产品也没什么质量问题,用料足点,皮厚点就可以了.350MPa的软管我还没有听说国产的,或许还真的有.
若有问题 大家互相多沟通 QQ342237564

网友(2008-10-30):
350MPa进口的都有哪些品牌呀

网友:
压力真的很高,310--350的国产能用5到6个月吧,进口的没经验过

网友:
好像美国公司也都用的德国进口的高压管。

网友(2009-01-16):
我们公司清洗用的德国超高压管耐300MPa,爆破压力还要高,从04年购买机器使用了超过1000小时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