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移装载机和轮式装载机各有什么优势?

楼主(2008-05-13):
滑移装载机和轮式装载机各有什么优势?从外观上看就是驱动斗的位置不一样,机构还是一样的呀,不知道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各有什么优势?
还有就是挖掘装载机和挖掘机有什么区别了?优势体现在什么地方?

希望帮忙下,谢谢了!!

网友:
滑移装载机和轮式装载机

装载机通常用于土方作业,滑移装载机为多功能作业。
两种机械转向方式不同,滑移装载机的转向方式很有意思。
轮式装载机是用方向盘控制转向,油缸驱动前轮转向。
滑移装载机转向模式特殊,两侧驱动轮可以独立驱动,由液控摇杆控制两侧驱动轮,利用左右轮的快慢来控制转向。转弯半径小,适应于狭窄场地作业。
我们在对滑移装载机进行遥控改造时,采用两个电子摇杆分别控制两侧驱动轮或履带,增加了原地转向功能。两个摇杆方向相反,则可以实现原地360度转向。

网友:
滑移装载机分为轮式和履带式两种,和轮式装载机应用差别很大。
滑移体积小,可自选转,使用在较小的空间,而且工装配置十分丰富,功能多。
轮式装载机基本用于装载物料,体积较滑移大,斗容也比滑移大很多,也不配置工装。和滑移比是两种差别非常大的机器。
挖掘装载机是前挖掘,后装载,轮式。是种辅助型机器,多用于收尾工程作业、小型工程作业。
而挖掘机则是大方量的破坏性机器,水电站、公路、开矿等都需要大方量的作业。

网友(2009-02-12):
回复 楼主:

主要区别有两点:
1,转弯原理不一样,轮式装载机跟汽车一样,用方向盘控制,前轮转向,而滑移则是依靠左右轮的差速来转向,所以可以实现原地360度转向,因而更加灵活更加适合在狭小空间内作业。
2,作业用途不一样,普通轮式装载机功能比较单一,就是装载;而滑移因为可以配备超过80多种不同功能的附件(有的厂家叫工装),因而是一种典型的多功能小型机械,在国外非常普及。

网友:
上述都说的很对,我要补充的是就本质来说是用途的不一样。
滑移装载机的用途是面向多任务小方量、狭窄工况等其他工程机械难以实现任务的智能小帮手。适合农民、市政维护。适合配小挖
轮式装载机专业的机器,针对性强,通用性差。适合工程挣钱。
挖掘装载机出于多功能考虑,但是一次只能用一个功能。空间要求大。没有前两种应用大。

网友(2010-08-21):
滑移装载机由于附具多种多样,而且可以快速换装深受用户喜爱。尤其是配置了双向调平阀后,可以实现装载机铲斗升降是双向自动调平,还可以实现叉车叉板作业升降的双向调平,大大提供作业效率。
BOBCAT,CASE的滑移装载机都有这种功能。
近来国内装载机厂也有向多功能发展的趋势。动臂杆头配置换装头,可以换装附具。但由于其原有杠杆系的限制,有不少附具的功能无法实现。但也有不少装载机厂家根据滑移装载机的动臂机构更改设计,以满足多功能附具的作业要求。

网友:
路过,回答这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挖掘机的功能根据不同的工况一般选择的形式不同,矿山、土方还是市政都有着不同的要求,但是也有着各自的优缺点,这就要靠设计者不断的去健全,就像万能充电器一样,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好的结合,就像现在已经出世的两头忙。

网友:
挖掘机的功能根据不同的工况一般选择的形式不同,矿山、土方还是市政都有着不同的要求,但是也有着各自的优 ..就像现在已经出世的两头忙。wxhycj 发表于 2010-8-23 21:44

两头忙的挖掘机附具可以说是装载机的一大改进,应该是最大的附具了。工程机械向多功能机械发展已成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