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换档变速箱自动换档系统-意大利TCN

楼主(2008-05-14):
动力换档变速箱POWER SHIFT TRANSMISSION包括变矩器,控制离合器的液压换档阀,变速箱。国内动力换档变速箱采用机械减压+电磁换向控制,国外多采用的是零偏置电液比例减压阀+电磁换向控制。以美国CASE功力换档变速箱的电液比例控制换档系统为例,其主要部件有三个。(1)零偏置电液比例减压阀,(2)高响应先导电磁换向阀(3)微处理器电子换档控制器和电子换档手柄。目前国内搞电子自动换档的较多,网上资料不少。
比例减压阀与机械减压阀的区别如下:
机械电液换档模式相对离合器接合曲线单一,调整困难,升档冲击大,变速换档周期长。
比例电液换档模式相对于变速升档、降档离合器的接合曲线任意调整,柔性接合,线性精度高,换档周期短。
机械换档的关键在于一档离合器的控制,简单说是一档脚踏离合的功夫,慢松离合,慢给油门。机械减压阀+电磁阀换档是模拟一档离合器接合。机械减压阀控制离合方式是采用减压阀、缓冲阀或节流环模拟离合器的缓冲接合,用开关电磁阀实现各档的转换。由于曲线单一,升档、降档周期长,换档中间有停顿,升档有冲击。零偏置比例减压阀通过微处理器控制器,可以根据不同档位,不同方向,实现变速换档的无缝过渡,减少换档周期,提高操作员的舒适度。

楼主:
国外动力换档变速箱的电液比例换档系统介绍(一)电液比例减压阀

国外动力换档变速箱多采用的是零偏置电液比例减压控制离合的电磁换向控制。以美国CASE功力换档变速箱的电液比例控制换档系统为例,其主要部件如下:
(1)零偏置电液比例减压阀,
(2)高响应先导电磁换向阀
(3)微处理器电子换档控制器
(4)电子换档手柄。

零偏置比例减压阀:比例减压阀控制离合与机械减压控制离合的相同点:电磁换向,不同点:换档离合的柔性曲线。比例电液换档离合曲线任意选择,调整方便,线性精度高,换档时间短。

若感兴趣,欢迎讨论 电话:010 64420864 indcom@indcom.com.cn

网友:
变速箱的电液比例换档系统

楼主,这种变速换档系统可否用用于汽车变速箱,与工程机械的变速箱换档系统有何区别?

楼主(2009-01-20):
收获季节网友提供了“工程机械离合器操作要领.”文章,可供参考

收获季节网友提供了“工程机械离合器操作要领.”文章,请看下列链接: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3546

该文介绍了手动换档离合器的操作,口诀:“快,停,慢”实现离合器的高质量的柔性结合。
在今后的工程机械上,手动换档恐怕会成为历史了。
国内使用的工程机械多采用了三种动力换档方式:机械液压动力换档,机械电电磁开关动力换档和电液比例动力换档,利用液压原理和电液比例减压的原理来模拟离合器的柔性结合。
机械液压动力换档和机械电电磁开关动力换档方式只能模拟一个档位(一档)的柔性结合,其它档位的离合器结合只能迁就。
电液比例动力换档采用零偏置反馈电液比例减压阀,可以模拟各档“快,停,慢”到“快,快”的等最佳的结合曲线,不少高档汽车也采用这种换档方式,实现自动换档。

网友:
楼主能否把变速箱的结构图发上来,以便于参考学习。

楼主:
关于变速箱

我是做各种变速箱的动力换档系统,有关于变速箱社区有不少讨论,可以参考。
 shenke网友 动力换挡变速箱(ZF WG200)我公司通过测绘,已经完成了WG200的试制工作,现正在加载试验。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id=174492#pid384426

网友(2009-12-25):
自动换挡系统国内用的很少

楼主:
由于欧洲某厂家限制工程机械自动换档技术对中国出口,可能因为经济危机,今年刚放开。年初国内部分厂家已经买了整机变速箱进行研制,照中国企业的山寨速度,预计明年就有相应产品面世。

网友:
原来楼主是做控制系统的,是否是自动变速箱控制系统

网友(2010-03-05):
请教:我们最近调试一台二手动力换档变速箱,此台变速箱是电液换档,调试时发现所有的阀芯响应时间约为5秒,严重影响换档速度且冲击大。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方法调节阀芯响应时间。谢谢!望指导

网友(点评):
调节阀芯的相应时间就是更换阀芯缓冲弹簧或增加先导压力,当时机械阀缓冲方式的电液换挡就是牺牲时间来减少冲击的,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就是将对机械缓冲方式的电液阀组进行改造,用零偏置比例减压阀取而代之

网友(点评):
德国ZF动力换挡变速箱采用的是TECNORD的零偏置比例减压阀,离合器相应周期在0.5-1.5s (分离-摩擦接合-柔性接合-压实)

楼主:
原来楼主是做控制系统的,是否是自动变速箱控制系统
引用 网友A:

做变速箱的自动换档系统,技术是美国和意大利的,为CLARK, CNH,ZF的变速箱做电液产品配套。

楼主:
请教:我们最近调试一台二手动力换档变速箱,此台变速箱是电液换档,调试时发现所有的阀芯响应时间约为5秒,严重影响换档速度且冲击大。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方法调节阀芯响应时间。谢谢!望指导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是什么车型?是电液比例换档还是机械阀+电磁阀换档?
机械阀+电磁开关阀换档是采用开关电磁阀实现各档离合器的转换,采用缓冲阀或节流环完成离合器的柔性接合。该换档方式升档、降档周期长,3-5秒,换档中间有停顿,升档有冲击。这种机械阀的离合器接合方式调节极为复杂,如果不是生产厂家,建议不要自行调节。如果是电液比例换档变速箱,可以通过ECU输入新的压力曲线即可。

楼主:
自动换挡系统国内用的很少
引用 网友C:
工程机械自动换档要采用多个传感器,对可靠性要求较高,难以采用。但模式换档比较适用,例如:装载机有F1R2换档模式,即:铲运装车时一档,后退进入工位时二档,操作时,驾驶员直接拨动手柄实施换向操作,ECU则自动实施减速换向,一档进二档的操作。目前在国内装载机和推土机厂已经采用。

网友(2013-04-22):
哈哈,学习,真心的发现社区里高人真多,

楼主:
装载机半自动换挡变速箱

装载机半自动智能换档模式升级成本低,容易实施。例如:装载机有F1R2换档模式,即:铲运装车时一档,后退进入工位时二档,操作时,驾驶员直接拨动手柄实施换向操作,ECU则自动实施减速换向,一档进二档的操作。

动力换挡变速箱传统电液换挡阀块改造为电液比例换挡阀组

变速箱试验台对离合器接合曲线的实时检测和调整

对单个离合器加压,进行离合器活塞分离点压力和接合压力的检测

对变速箱各离合器加压,用千分表和压力传感器检测离合器的分离点和接合行程及压力变化

变速箱智能换挡手柄,行走方向和加档减档均可在装载机工作机构手柄上实现

发动机电液伺服驱动器,调节油门大小,实现发动机功率与工况的自动匹配

楼主:
推土机全自动智能换档模式,换挡时机需根据电子油门踏板角度,节气门开度,发动机转速,变矩器转速,变速箱转速来控制各档位离合器分离与接合,实施推土机的自动换挡,其自动挡工作模式有F1R2推土作业、F2R2平整作业等。例如,F1R2工作模式时,为前进一档,发动机油门增大,进入推土作业。后退时一档换挡二档快速进入工位,油门响应减小。操作时,驾驶员直接拨动手柄实施换向操作,ECU则自动实施减速换向。

横卧式多功能电子手柄(变速换挡、转向制动)制动踏板,油门减速踏板

动力换挡变速箱由传统液压换挡阀组改造为电液比例换挡阀组

动力试验台进行自动档变速箱的离合器换挡性能测试

自动挡推土机与机械档推土机(山推)进行性能对比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