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轴类直径,要作个标准件有哪些要求?

楼主(2008-05-14):
请教
检测轴类直径,要作个标准件有哪些要求啊!标准件的精度需要哪些?谢谢!

网友:
我认为只要形状控制的比较好,尺寸可计量

网友:
形状误差、表面粗糙度、几何尺寸、材质等。

楼主:
尺寸精度有标准么,如何计量?谢谢

网友:
先说出你的测量方法,然后才好说标准件的最低要求

楼主:
电子测量仪或者带千分表的卡规

网友:
太笼统了。带千分表的卡规肯定是外径了。大概的几点,稳定性,耐磨,有手段的话形状、尺寸精度都要,条件不好的话至少保证某一个方向的检定精度,校对在检定方向进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尺寸精度有标准么,如何计量?谢谢
因为是比对测量,标准件加工时不需要控制很小的公差,只要检测标准件的时候检测准确就行了,另外注意形状误差、表面粗糙度、材质等问题。检测标准件要看你工件的加工精度了,方法太多了,要求精度高的话用测长仪,精度不高的话用外径千分尺就行了(检测时注意等温检测)。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外径85公差2道,外径千分尺肯定不行了,被计量否了,长度较短,
要设计一个上限和一个下限的标准件各一个么,还是用一个就行了。

网友:
定制光滑环规,一个上限,一个下限就能快速检测产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量规是现成的,计量要求设计两个标准件,我感觉是不是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只需要将两个环规送计量所校验就可以了。难道你是要做内部校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量规是现成的,计量要求设计两个标准件,我感觉是不是一个就可以了

我感觉一个标准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