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栅和容栅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5-14):
磁栅和容栅有什么区别?哪个的稳定性好,精度高?

网友A:
jojo2810网友好!
.
我用通俗的比喻对原理进行说明,看能讲明白不。
.
栅---栅栏------也就是竖条筷子状的东西排成长列的意思。

磁栅------将磁极做成竖条状的东西,并将其磁极性排列成N..S..N..S..N..S..N..S..N..S..N..S..N..S..N..S.
当有一个带“有线圈的磁头”扫过这个磁栅时,就能在磁头中的线圈两端产生出“交流信号来”。
将这个“交流信号来”放大、整形、计数、显示,就是位移长度的计量数。

容栅------可以理解为一根长长的铜线,来回的折成相等长度的小棍状,并将其排列成栅形。注:这些小棍是来回串联的。
当有一个“马蹄形磁铁”扫过这个栅时,就能在这个容栅上感应出交流信号。
将这个“交流信号来”放大、整形、计数、显示,就是位移长度的计量数。

//**************************************************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弱点:
1,怕外界的强磁场。
2,怕震。
.
syw  080514---21.18

网友B:
开门造车说的通俗易懂! 它们经常用到数显卡尺上。

楼主:
开门造车您好,谢谢您的回答。我也是看到现在的数显卡尺有用到这两种方式,想了解一下它们的优缺点。因为数显卡尺用一段时间后,精度就会降低,那么那种更赖永一些呢?

网友B:
"精度就会降低"是什么意思?能说具体点吗?根据原理,我认为容栅要好点儿,因为磁栅受强磁场影响后磁信号会减弱,要不得重新用激光定位录磁。

网友(2012-05-14):
引用 网友B:
"精度就会降低"是什么意思?能说具体点吗?根据原理,我认为容栅要好点儿,因为磁栅受强磁场影响后磁信号会 ...

磁栅容栅我都接触。。磁栅接触的多些。。。但是对其原理什么的还是不太清楚。。。希望能给点指点。。。应该对我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jojo2810网友好!
.
我用通俗的比喻对原理进行说明,看能讲明白不。

容栅是不是都是首尾相连形成类似长城城墙边沿的那种  矩尺  状的啊?

网友(2012-06-21):
引用 楼主:
开门造车您好,谢谢您的回答。我也是看到现在的数显卡尺有用到这两种方式,想了解一下它们的优缺点。因为数 ...

数显卡尺精度降低一半是因为水汽渗入导致的。手上有水有汗要擦干净手再用。数显的不适合在加工现场用,不过现在有高档的电涡流的数显,不是容栅的,不怕水和油。

网友:
磁栅价格低于光栅,测量范围宽可达十几米,抗干扰能力强,高抗污染能力,在环境相当恶劣的环境中不失精度,在水,油,铁屑中能工作
容栅精度低于磁栅和光栅,但体积小,造价低,耗电量小,必须采取防水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门造车说的通俗易懂! 它们经常用到数显卡尺上。

  路过,瞧瞧。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4-12-02):
那有没有容栅尺的厂家推荐啊?找了好久没有找到专门卖这种容栅尺的厂家

网友(2018-08-02):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