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汽轮机油能否与46液压油混用?

楼主(2008-05-14):
各位大侠,我听说汽轮机油可以代替液压油使用,但是不知道46汽轮机油能否与46液压油混用?
请不吝赐教。

网友:
肯定是不行的,油品里的基础油不一样还有各种添加剂都不一样。即便是同种规格的油品,生产厂家不同也不能混用。

网友A:
找个瓶子,按照你想混用的比例搅在一起,加温至60度甚至可以在高一点,时间长一点,看有没有反应。如果是重要设备的话,别因小失大,该用什莫就用什莫。如果是一般设备,如果有胆量,可以试试。透平油主要特点是对水不敏感,抗乳化性强,另外抗氧化性强,可以理解为耐高温。抗磨液压油是全系统损耗用油,通用性强,主要是抗磨添加剂和抗氧化剂。两种油基础油都是矿物油,没问题,如果内部的添加剂能起化学反应,那就惨了。

网友:
不可以,不同厂家不同的油成分不一样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大家关于油品混用的解答都很专业。

网友:
如已选定某一牌号的油液,则必须单独使用,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时,不得随意与不同粘度等级的油液或时同一粘度等级但是不同厂家的油液混用,更不得与其他类别的油混用

网友(2008-06-26):
建议不要替换~~~
因为汽轮机油内含的添加剂和液压油内的添加剂不同容易发生反应!!!!

网友(2009-05-27):
我们厂汽轮机油和液压油相同

网友(2009-07-20):
应该是不行!实在相混用的话,必须做混合试验并检测相应的理化指标后决定!

网友(2010-03-26):
不可以,只是粘度相同,但润滑油中的各种添加剂不一样,油的性能也不一样,用途也大不一样。

网友(2011-06-20):
肯定是不行的,气轮机油和液压油的添加挤都是不一样的,别因小失大就不好了!

网友:
一般没问题,汽轮机油里的添加剂很少(相对其他常用油品来说)

网友(2011-07-24):
一般是不能混用的

网友(2011-09-08):
不是一般不能混用。是根本不能

网友(2011-11-06):
可以互相替代,但是不能混合

网友:
看来真理在人民大众手中噢,呵呵,我也是认为不能混用

网友(2011-12-10):
润滑油不主张两种油混用。由于基础油和添加剂不同会产生化学反应,生成沉淀及絮状物,使油脂变性,影响润滑。

网友:
高品质的同种油可以代替低品质的,但最好不要代替,实在没办法了才那样做的

网友(2012-03-15):
应该不行的,也不能试,没有必要冒风险。

网友(2012-07-01):
引用 网友A:
找个瓶子,按照你想混用的比例搅在一起,加温至60度甚至可以在高一点,时间长一点,看有没有反应。如果是重 ...

学习了,下次应用时要考虑到

网友:
1,两种油的混合
综合各位高手意见,基础油大约都是矿物油,但是添加剂差异大,混合后可能会发生理化反应,要做试验才能确定。所以不要混合
2,两种油的替代
个人觉得如果使用要求一般,系统又简单,汽轮机油可代液压油。而原来用汽轮机油的系统往往有抗乳化和耐高温要求,液压油不要去代它

网友:
不能,添加剂不一样,各有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