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Gr17Ni9是什么材料?它的密度是多少?

楼主(2008-05-14):
请教1Gr17Ni9是什么材料?它的密度是多少?请各位回复。急用!!

网友:
楼主您好!
根据手头资料,只有1Gr17Ni7或1Gr18Ni9,均为奥氏体不锈钢
密度:7850公斤/立方米(统)

楼主:
谢谢啊

我也只知道这些。我就是查不到,我们公司接到客户的图纸,他们要求的是这个材料。不过也要谢谢你!

网友:
工艺是固溶+时效

网友:
应该是1Cr17Ni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