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样件是采用什麽方法制造出来的?

楼主(2008-05-14):
请教各位前辈该样件是采用什麽方法制造出来的。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网友:
我想是否是先挤压成型,再机加工内孔好像是个汽缸啥的东西?是不是?

网友:
那是一个两叶的罗茨风机的转子

网友:
材料为铸件或球铁。一般是先铸造后机械加工线形轮廓及轴部。需要知道转子线形公式

网友:
罗茨流量计转子,耐磨铸件。

网友:
铸造后机加工

网友:
从零件表面的质量上看,在不考虑金属性能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采用先采用硅溶胶精密铸造,然后进行机加工,可以保证表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