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铝和Q235板可否焊接?

楼主(2008-05-14):
请教:硬铝和Q235板可否焊接、、、汗

网友:
熔点相差太多了,好像只有某些特殊焊条才可以焊接。

网友:
可以,激光焊,扩散焊,钎焊等

网友(2008-07-02):
焊接结构如何.如果小件的话可采用钎焊.我们做过很多.

网友:
可以低温钎焊,现在有专用的焊接材料来焊接铝和钢.主要看工件的具体要求选用不同的焊接材料.其中万能51焊丝焊接这个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