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粗糙度的问题————请求支援

楼主(2008-05-14):
粗糙度1.6,这样的工件这样去修复以及后续生产的保证?附图一张

2、4、5平面粗糙度要求1.6
1、3为密封槽。深度1.8~2.0,目前MIN1.87
导致原因是该机床小,旁边机床大,大机床换刀时的
震动导致该工件表面粗糙度NG
试问对于NG产品如何修复?
怎样进行改善保证以后加工粗糙度合格?
本厂是小厂,没有粗糙度仪,要用砂纸打磨的话要
用那种型号的砂纸可以保证其粗糙度精度?
朋友们还不吝赐教!!
急!!!

网友:
楼主您好!
零件的平面粗糙度要求Ra1.6不算高,图上看不到您所说的2、4、5,但是你为什么平面不在车床上与沟槽同时加工呢?
没有粗糙度仪,可以用对照板块;
抛光:砂布使用320#+3M布。

楼主:
“粗糙度1.6,这样的工件这样去修复以及后续生产的保证?附图一张”应该是这样的“粗糙度1.6,这样的工件怎样去修复以及后续生产的保证?附图一张”
我们只有一个打磨机;120、180、240、280、320、360、400、500、1200、1500型号的砂纸和白洁布。将砂纸放在大理石平板上用砂纸打磨整个平面的话工作量很大;用粗点的砂纸打磨局部然后用白洁布打磨整个面的话工作量会小很多,有可能不能保证1.6的粗糙度。我们用砂纸包在白洁布上打磨整个面时发现中间的圆环表面有圆弧状出现,不能起到密封的作用,所以目前束手无策,各位有和良策??

楼主:
感谢憨老马的回复,1和3代表密封槽,槽的旁边就是2、4、5,5 为大平面。是在加工中心一次性完成的。是坯件加工。密封槽是客户自己做的。我们接的是二手定单。很遗憾我们厂也没有粗糙度样板! 是AL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憨老马的回复,1和3代表密封槽,槽的旁边就是2、4、5,5 为大平面。是在加工中心一次性完成的。是坯件加工。密封槽是客户自己做的。我们接的是二手定单。很遗憾我们厂也没有粗糙度样板! 是AL材

牛人,什么都没有怎么验收的?

网友:
打磨材料和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粗糙度1.6,这样的工件这样去修复以及后续生产的保证?附图一张
2、4、5平面粗糙度要求1.6
1、3为密封槽。深度1.8~2.0,目前MIN1.87
导致原因是该机床小,旁边机床大,大机床换刀时的
震动导致该工件表面粗糙度N ...

机床换位置。盈利加工为什么不购置点检测设备,最起码的粗糙度样块也没有? 买啊,很便宜的。再一个,你发到贴和图很难看懂。

楼主:
对不起,lyf朋友,我做的时候是有的,发上去就没有了.后面有补充
“感谢憨老马的回复,1和3代表密封槽,槽的旁边就是2、4、5,5 为大平面。是在加工中心一次性完成的。是坯件加工。密封槽是客户自己做的。我们接的是二手定单。很遗憾我们厂也没有粗糙度样板! 是AL材”

楼主:
老板决定买台粗糙度仪,不知那种的好点,还有价位等等问题,使用过的朋友能指点一二吗?给点建议

网友:
楼主您好!
如果没有太严格的要求,象此帖中的这个例子的话,使用哈工的”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就可以啦。

我们使用的是 Mitutoyo的SJ-201C,电子显示的,比较贵,定期还要更换对比样块。

网友:
哈量2205台式的要10万左右,还不如买个进口便携式的(马尔、霍梅尔、三丰、泰勒),自己配个可以升降的工作台,不会超过10万。

网友A:
你们以前那样也过去了,现在还是这一种的话不用买东西了,直接加工几个拿到别处测量一下标记数值,当样块自己比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以前那样也过去了,现在还是这一种的话不用买东西了,直接加工几个拿到别处测量一下标记数值,当样块自己比对

比我还抠?!

网友:
哈哈哈哈,不是抠,我觉得样板不太合适他们。加工方法、材料硬度等不同都会对视觉造成影响。国产的经济性粗糙度仪也就1万左右,他们老板买一台不算什么,反正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以前那样也过去了,现在还是这一种的话不用买东西了,直接加工几个拿到别处测量一下标记数值,当样块自己比对

同意!办法不错,既经济又实用。

网友A:
呵呵呵,我曾经卖过粗糙度样板给用户;后来有人咨询类似问题 ,只要是单一产品我都是这样给用户说的劝他们不要买,因为我面对的主要是中小企业和个体经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呵,我曾经卖过粗糙度样板给用户;后来有人咨询类似问题 ,只要是单一产品我都是这样给用户说的劝他们不要买,因为我面对的主要是中小企业和个体经济

厚道!赞一个!

楼主:
谢谢扬天版主的建议,真的很好!!谢谢了
我还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是经验方面的东西。用400的砂纸打磨后再用3M布打磨后表面的砂纸印的粗糙度大概等级有多少?能达到1.6的要求吗?目前我们处理后的产品有此缺陷!现在是试验阶段,如果大批量处理而又不能达到要求到那时就麻烦了!急盼回复!

网友:
根据我们做不锈钢的经验:不行,还需要用较为细和软的磨布(照片上褐色的那种),而且必须是机动抛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决定买台粗糙度仪,不知那种的好点,还有价位等等问题,使用过的朋友能指点一二吗?给点建议

国内便宜的6000的也有。买台SV-4100-3100吧,多功能的轮廓仪+表面粗糙度仪

网友:
抛光布用呢子就成,我们理化室制样用的抛光布就是,可以达到镜面的效果。

楼主:
有这样一款便携式粗糙度计不知能否满足要求“时代TR100”
Ra:0.05~10vm;
Rz0.1~50vm;
取样长度:0.25;0.8;2.5
评定长度:1.25;4;5
扫描长度:6
有朋友使用过该仪器吗?感觉怎么样?

网友:
根据测量范围Ra:0.05um~10um,应该可以满足,但是便携式操作起来有一些局限性,最好加个测量平台(要3000左右)。

楼主:
老板准备买台TESA的粗糙度仪,但是我看了一下产品介绍语言没有中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准备买台TESA的粗糙度仪,但是我看了一下产品介绍语言没有中文!!

建议老板更换供应商,太欺负中国人了。

网友B:
很多都这样,我们的也是,如果那仪器好,也要选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都这样,我们的也是,如果那仪器好,也要选它的。

只有要求供应商提供中文说明书。把这个条款写入购货合同。

网友:
便携式粗糙度仪

参数                    ISO/DIN                           Ra, Rz, Rmax, R3z, Rt, Rq, tp (打印的)

                                                JIS                                     Ra, Rz

                                                ISO 12085
  R, AR, Rx
                           截取长度 lc                         0.00,0.08,0.25,0.8,2.5mm
                           运行长度 Lt ISO/DIN            0.48,1.5,4.8,15.0mm
                                               Lt CNOMO                           1,2,4,8,16mm
                           总运行长度lm                       0.40,1.25,4.0,12.5mm
                           测量范围                 Ra, Rq,19.99mm/800minch
                                                                                          Rz, R3z, Rmax, Rt, R, AR, Rx199.9
mm/2000minch
                           测量值存储可达                    50 个粗糙度值
                           显示                     LCD
                           打印机                   内置热敏打印机,可打印图形
                           打印速度                 大约 30 mm/sec., 数字及图形
                           电源                     主电源, 内置可充电电池
                           湿度                     最大. 80%,
                           温度                     10° – 40° C/ 50° - 104° F

楼主:
送了几个给客户确认,上面有砂纸印,他们也没有说什么,不知道是不是就这样过去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一个问题不管解决没有从始至终,至少大家大概可以知道结果;谴责那些留一个问题然后消失让大家迷迷糊糊争论半天的同志

网友(2008-06-17):
Mitutoyo轮廓仪 蛮有用的 可能比较贵点

楼主(2008-09-27):
我们买了个TESA 10的便携式粗糙度仪,用了一下,感觉颇丰,为了什么什么,在此不作评判,如有朋友想打听相关事宜,可以给我短消息,私下谈。

网友(2012-02-13):
有人用过霍梅尔T1000么?为什么转九十度后测量结果变化这么大?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