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里特征与实体的区别?

楼主(2008-05-14):
在SW里有很多地方用到特征或实体,但是它们究竟有什么区别?比如在圆周阵列中有[要阵列的特征]和[要阵列的实体],什么时候用特征而又什么时候用实体?请高手指教:
在做圆锥滚子轴承的时候,滚子在圆周阵列的时候就不可以使用特征,而必须使用实体.如下图]

网友:
RE

简单的说就是特征可以编辑,实体无法编辑  但是也不是绝对的!!

网友:
先从范围来看,特征小于实体,特征依赖于实体,没有实体就无谓特征,一个实体可以包含多个特征。

特征也就是特点,所表达的是某个物体(实体)有什么特别之处,比如说,一个板子上面有一个孔,一个凸台,四周有圆角,等等。这些孔、凸台、圆角都是属于整个物体(实体)的一部分。

在做特征的时候,系统是默认合并结果的,也就是说你正在做的特征与原来的实体会合并成一个整体,然而当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做两个互不相干的特征的时候,比如说两个互不相干的拉伸,由于不相连接所以是无法进行合并的,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两个实体,也就是两个物体。如楼主所说的滚子。

在做特征的时候,如果不选择合并结果选项,形成的必然是一个个的实体

阵列、复制、镜像实体需要选择实体。如果只阵列、复制、镜像实体中的某个特征则选择特征。

网友:
谢谢楼上的,以后要学习sw了,不知道难不难啊,我以前是用烤鸭的。

楼主:
浪卷云大侠讲解透彻,简单明了.谢过

网友(2010-01-18):
呵呵,在几年的工作中,有时就是点化不开特征和实体,看了浪卷云友的说明真是开窍

网友:
一直困惑中,谢谢楼主

网友(2011-10-19):
学习了,谢谢浪卷云,也谢谢楼主!!

网友:
呵呵,楼上的讲解很明了,学习了。我以前都是先选一下特征,不行就选实体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