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油稀油混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14):
我公司在给设备润滑的时候  ,总是把甘油与稀油混用,号称是独创。这样,油在链条、轴等位置会存留的时间长些。但我觉得干、稀油是不能混用的。这应该是常识,却没有充分的理由驳倒他们。不知朋友们有何意见。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要从干油和稀油的组成来解释。干油是基础油+稠化剂+添加剂组成。稀油是基础油+添加剂组成。而组成不同干油和稀油产品的基础油、添加剂有区别。如果混合使用难免会发生化学反应,以及溶解析出等过程,导致稀油产品变质、干油还会发生流失、析油等现象,应该避免两种产品的混合。

网友:
在现场实际使用中,有时由于干油稠度偏高掺入稀油来降低稠度的用法。但是是否合适没有作过系统的研究。

网友:
应该说这个“独创”是错误的。楼主可以查阅相关标准驳斥他们。
楼上朋友说的“有时由于干油稠度偏高掺入稀油来降低稠度的用法”我认为是不合适的。
在机器的使用场合,一般会因为发热而融化。为了加注润滑脂,经常或者说应该要求压力注油或者加温融化注润滑脂。

网友:
润滑脂稠度偏高的本意,是有时在现场由于急需一些低稠度的润滑脂,如NLGI00#、000#,而手头没有时,采用过1#或2#脂中掺入稀油的应急办法。而非楼上兄弟理解的由于加油困难而掺入稀油。这怪自己没有表述清楚,造成各位误解了。

网友:
在应急的时候可以用一下(又不会爆炸),随后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