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固定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15):
机械设计中提到的固定滚动轴承外圈。

常用方法有螺纹环固定方式,是固定轴承外圈的专用螺纹环,不是一般的内车出螺纹线的圆环!

请问各位高手:专用螺纹环是什么东西?其类型代号是什么?~~~~~ 能传张图片吗?

谢谢各位先~~~~~在线等~~~

网友:
外圈固定的几种方式:法兰端盖式,弹性卡圈式,螺纹挡圈式,一般如果轴头不伸出法兰盖的,可以用螺纹挡圈式,目的是便于调整轴承轴向间隙。个人感觉不如法兰盖好用。至于类型代号,俺也没见过。不过在一些减速机上应该能见到它。端面油等分爪,可以通过敲击璇入或璇出挡圈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