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小型机床,想做个钣金外罩把机床都罩住---请教

楼主(2008-05-15):
一种小型机床,想做个钣金外罩把机床都罩住,该设计什么样的呢,请各位赐教啊,谢谢

网友:
楼主您好!
请您把机床的外型尺寸图上传,来供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请楼主帖张设备外形图。要根据机床结构设计机床罩的结构。

楼主:
:)

谢谢各位的热心啊
普通的小型滚子球行端面磨床
长1.7M左右,宽1.2M左右,有一定的高度

网友:
您这样说还是不行的,必须有图,有具体尺寸,还必须包括一些外形特征。

楼主:
:)

怎么传图啊
现在知道怎么传了,原来是置死地而后生啊
附件是大概机床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信息以后提交
重编辑的时候就能粘贴附件了
附件格式可选择JPEG的
如果你的罩子不在意空间占用的话可以设计成整体式,即底下是轮子,遮面有钣金焊接或铰接而成
如果车间空间本来就小,那就设计成折叠式,可通过铰链连接~~~

楼主:
:)

哪为有相类似的图啊

网友:
不太明白,你要怎么个罩法
要罩到哪个位置?能不能说具体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全部罩住啊
也许上面不封闭
现在一般的数控机床在国外都要求在机床四周做个钣金件围住
具体的就不知道了啊

网友:
到底怎么个罩法?

网友:
自己测绘一下,不就搞定了,什么用途你比我们清楚,我们看不到实物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