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硬度为(邵氏50度)的材料?

楼主(2008-05-15):
各位材料高手:最近设计一个零件,其材料硬度在邵氏50度左右!期待回复

网友:

您说的可是橡胶?定作还是买现成的?
我们定作的橡胶产品这个硬度是根据需要定做的。

楼主:

谢谢  马老回帖!  工程塑料或者橡胶的制品,不知道能不能买到现成的.

网友:

呵呵!不要客气,也不要“马老”,憨老马可矣!
定作一定可以,买现成的那要看运气咯!

网友:

硬度要求在50度是完全没有问题 的!我公司的橡胶产品很多都是要求在这个值

网友:

TPE材料就可以,可以注塑加工。我们主要用和氏璧的,效果还可以。欧洲出产的还要好一些,但价格比较贵。

网友(2008-06-18):

橡胶可以,你可以查旧标准HG4-543-67

网友(2008-12-16):

一般的工程塑料都可以达到50硬度的,只要是加了玻纤都可以轻松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橡胶的或者TPE的shore  a 50很容易达到的.

网友(2016-07-27):
您好!  你买到了邵氏硬度为50的橡胶材料吗?我也需要用这个请问哪里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