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选用---请教

楼主(2008-05-15):
本人现在刚刚毕业,在学校搞毕业设计的时候学过怎么选电机,可现在忘了,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社区里有大把资料,搜一下就得了。基础的也有。

网友:
可以参照机械设计手册第五卷。

楼主(2008-11-12):
65锰钢的电阻率?

我想咨询一下65锰钢种的电阻率和温度系数是多少?先谢谢各位

网友:
电动机的功率.应根据生产机械所需要的功率来选择,尽
量使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运行。选择时应注意以下两点:
  (1
>如果电动机功率选得过小.就会出现小马拉大车
象,造成电动机长期过载.使其绝缘因发热而损坏.甚至电动
机被烧毁。
  (2)
如果电动机功率选得过大.就会出现大马拉小车
象.其输出机械功率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功率因数和效率都不
(见表),不但对用户和电网不利。而且还会造成电能浪
费。

要正确选择电动机的功率,必须经过以下计算或比较:
  (1)
对于恒定负载连续工作方式,如果知道负载的功率
(
即生产机械轴上的功率)Pl(kw).可按下式计算所需电动机
的功率P(kw)
  P=P1/n1n2
式中 n1为生产机械的效率;n2为电动机的效率。即传动效
率。

按上式求出的功率,不一定与产品功率相同。因此.所选
电动机的额定功率应等于或稍大于计算所得的功率。

例:某生产机械的功率为395kw.机械效率为70%、如
果选用效率为08的电动机,试求该电动机的功率应为多少
kw?
=P1/ n1n2=3.95/0.7*0.8=7.1kw
由于没有71kw规格.所以选用75kw的电动机。
(2)
短时工作定额的电动机.与功率相同的连续工作定额
的电动机相比.最大转矩大,重量小,价格低。因此,在条件许
可时,应尽量选用短时工作定额的电动机。
  (3)
对于断续工作定额的电动机,其功率的选择、要根据
负载持续率的大小,选用专门用于断续运行方式的电动机。负
载持续串Fs%的计算公式为
  FS
%=tg/(tg+to)×100
式中 tg为工作时间,t。为停止时间mintgto为工作周期

时间min

此外.也可用类比法来选择电动机的功率。所谓类比法。
就是与类似生产机械所用电动机的功率进行对比。具体做法
是:了解本单位或附近其他单位的类似生产机械使用多大功
率的电动机,然后选用相近功率的电动机进行试车。试车的目
的是验证所选电动机与生产机械是否匹配。验证的方法是:使
电动机带动生产机械运转,用钳形电流表测量电动机的工作
电流,将测得的电流与该电动机铭牌上标出的额定电流
进行对比。如果电功机的实际工作电流与铭脾上标出的额定
电流上下相差不大.则表明所选电动机的功率合适。如果电动
机的实际工作电流比铭牌上标出的额定电流低70%左右.则
表明电动机的功率选得过大(大马拉小车应调换功率
较小的电动机。如果测得的电动机工作电流比铭牌上标出的
额定电流大40%以上.则表明电动机的功率选得过小("
马拉大车",应调换功率较大的电动机.
:
负载情况   空载   1/4负载     1/2负载     3/4负载     满载

功率因数   0.2     0.5         0.77       0.85       0.89

效率       0       0.78       0.85       0.88       0.895

网友:
电动机的选用应根据负载的性质,对电动机的起动、反转、调速等要求;负载转矩、转速变化范围和起、制动频繁程度等要求;考虑电动机的温升限制、过载能力、起动转矩及起动电流的限制;以及工作环境条件等诸多因素,合理选择电动机的功率、工作制、防护结构型式。若工程机械系设计院(所)设计、制造单位应按设计院(所)选用的电机型号、规格及要求,到设计院(所)指定的电机厂家订购电动机。
一、电动机的工作环境
1、最高环境空气温度
一般起重用电动机最高环境空气温度不超过40℃;冶金用电动机最高环境空气温度不超过60℃。
2、海拔
电动机工作地的海拔一般不超过1000m。超过1000m使用时,高于海拔1000m的环境温度必须补偿量为每高出100m降低1%温升限值,则运行地点的最高环境温度见表1。
表1 假定的最高环境温度
海拔f级(起重电机)h级(冶金电机)
1000m40℃60℃
2000m30℃48℃
3000m19℃35℃
4000m9℃23℃

如环境温度超过上表温度值,则选型时可选大一个功率等级的电机。
3、、电动机的周围空气不应含有腐蚀性、可然性及爆炸性气体。
4、、用于亚热带、沿海地区应适用热带或三防电机。
5、、对具有凝露环境的地方、应选用有防冷凝加热器的电机

楼主:
谢谢各位赐教,使我受益匪浅。

网友(2009-03-13):
很仔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