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几种方法可以提高泵的出口流量?

楼主(2008-05-15):
我公司有三台上海凯泉泵业生产的卧式冷却水泵,2用1备,现在在用的1#、2#泵型号相同,流量200M3/h、扬程50m,在线测得流量只有300M3/h,增开3#泵(流量135M3/h、扬程45m)流量没有变化,泵的进口水池液面与泵的安装位置相平,泵的出口管径150mm、总管径250mm。有几种方法可以提高泵的出口流量达到400M3/h?

网友:
三台水泵并联在一起仍旧达不到的要求 可以考虑下如何去调节水泵的运行工作点
1.变阀调节:通过改变出水管路中闸阀开度的大小,来改变流量
2.变速调节:增加水泵的转速
3.变径调节:通过机加,改变水泵叶轮外径的大小
4.变角调节:改变叶片安放角的位置,此法主要用在轴流泵 混流泵
需要说明,工作点的改变,整个泵站的工作效率也会有影响

楼主:
回复2楼
1.变阀调节:阀门已经开到最大了
2.变速调节:3.变径调节:4.变角调节 方法可以,但操作起来不实际。
我们打算更换3#泵,不知道可不可以达到预期流量?

网友:
R:

2楼的说法是要重新制造一台新泵?
离心泵并联运行其排量不是1+1=2的关系。
并联运行其排量是否能增加要看进出口管线、进出口压力情况而定,进口管线前的母线管线小的话会出现2台泵抢水(供液不足进口压力小),如果说出口管线小了会增高出口压力。这就要看你的泵进出口压力是否符合泵的压力额定值。你应该把泵的运行参数报来,才能进行分析!
你要换3#泵就应该换个大点的同时要考虑进口管线是否受阻,选个400方的大泵。
工作需要200方时启单泵;需要大于200方时启双泵;需要400方时启大泵。

楼主:
1#2#泵的进口压力-0.03MPa,出口压力0.44MPa,进出口管径150mm、总管径250mm,如果更换3#的话,请教该型号怎么选?扬程是否还要增加的必要?管径够吗?

网友:
来晚了,对不起!从今天开始我被抽调搞项目调研当顾问去了,是流动办公上不了网估计二个多月晚上也来的少了。
你还没有说电机的运行、额定电流值。从现在看估计运行电流没有到额定值。
1、检查进口以前的法兰是否严密。
2、泵进口管线应缩径入泵,出口管线应扩径。(说明书上也有说明)
3、换大泵与现泵同厂家有利组织配件(排量扬程以满足生产要求为准)
   管线进口管线与母线直连(满足第2项)

楼主:
电机转速1480r/min、额定电流15A、功率45kw,泵运行是正常的,进口法兰严密。
 泵的进出口扩径能不能以数字说明?
有泵的进出口管径计算公式吗?

网友:
运行电流?
我不是搞设计的,泵的进出口扩径值查一下工艺管线设计手册,应该有的。我只能凭实际管理工作经验,大多情况下泵的配管要比泵的进出口大,说明书上也有说明。你的泵进出口管线依我看应该进口200出口300.我在外手头也无资料,我回单位可以查一下我们实际的好吗?

网友:
对不起野草,非常抱歉我在8楼的说法有误!
请你在本栏查阅“一些有关管道的资料”。出口300是错的!!

网友:
野草你好:告诉我你的邮箱给你发个邮件。可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进口管路太小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公司有三台上海凯泉泵业生产的卧式冷却水泵,2用1备,现在在用的1#、2#泵型号相同,流量200M3/h、扬程50m,在线测得流量只有300M3/h,增开3#泵(流量135M3/h、扬程45m)流量没有变化,泵的进口水池液面与泵的安装位 ...

根据你提供的流量200M3/h、扬程50m,以单级单吸卧式离心泵为参考形式,效率暂定80%,气蚀余量暂不考虑进行计算,你单位的泵轴功率应该在34KW左右,取安全系数1。3,配套电机功率应该在45KW。 根据你所提的情况来看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澄清:
1、你们公司的三台泵是并联,那么进口管道是什么形式?即,进口管道是三进还是总管后分联
2、如果是进口总管分联形式,那么进口总管是多大直径的?设计时是考虑两台并行还是开备?
3、泵为什么要改变流量,是长期还是周期性流量调整?

一、泵在并联运行后,由于进出口水管线的流速发生改变,管道阻力也发生改变,相应根据原来数据条件选择的泵的效率点会发生偏移。由于原配的泵基本都在最佳工况点工作,所以效率点偏移后,1+1<2,发生这种情况正常。
二、根据你所述的情况,工介是冷却水,我不知道是不是指输送冷却塔回水的水泵,流量条件是不是根据季节温度变化有周期性调整?如果是,那么我建议根据大流量条件改选大泵(其实多花不了多少钱),并加装变频装置和回流管,对电机进行变频控制,一方面便于调节,一方面可以节能。
三、不建议你换第三台泵为小流量泵与1#、2#并联运行,原因见第一条,效率低了,实际的有功功率高了许多,运行成本增加了,如果是连续运行,光多掏的电费都不如换个大泵,现在的工业电价太高。再说普通的铸铁离心泵(壳体采用HT250,叶轮QT500-7即可,如果你们单位密封要求不高,可以采用填料密封)不会多花多少钱,就电机稍贵一点。另外进出口管路、管件更换要花一些钱。
四、另外,适当降低泵的出口压力可以提高一定的流量,不过你要监测电机的运行电流,不要超载,若无过载保护装置可是要烧电机的哦。(可以参看所买泵的性能曲线表)
五、目前大管径管道流量的测量准度是个难题,你是采用哪种方法进行的测量?如果采用超声波流量计,你的测量偏差应该在20%以上。还不如利用循环水池做作为计量槽来的准,不过一般的生产系统,做这种定量的单项精准测量,难。没那时间。

我是机械社区的新成员,今天是第一次注册来这论坛发帖子,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三台泵是总管后分联,总管进出口径250mm,进口总管路长约12m,出口总管路长约25m,分联进口出管径150mm,进口管路长约1m,出口管路长约1.5m。原三台泵型号相同,流量135M3/h、扬程45m,后来车间设备增加,就增大了1#、2#泵的型号,流量200M3/h、扬程50m,电机转速1480r/min、额定电流15A、功率45kw,3#泵不变。
    现在1#、2#泵运行时在线测得流量只有300M3/h,进口压力-0.03MPa,出口压力0.44MPa,车间设备再次增加,需要流量达到380M3/h。

问题:1、现有的管经够大吗?提供计算方式,以数字说明。
      2、如果要扩管径,那管径要选多大?提供计算方式,以数字说明。
      3、如果要更换水泵,应该怎样选型?
希望大家多提供改造方案。

网友(2008-12-18):
谢谢 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没下文了,我也学了不少知识,谢谢!

网友:
奇怪,流速不高,但流量偏低!按理管径够?
输送介质的性质,如温度,密度,粘度等?
进出口压力测量位置?
泵的NPSH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