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出现毛刺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15):
用锔片(硬质合金)对铜制品进行切割加工.同时切割两个工件.却出现右边工件有毛刺左边工件没有.更换新的锯片用不了多久又出现这问题!个位大虾请帮忙分析下.(电机转数是死的.轴承跳动是好的.夹锯片的夹块的平面度也是好的.该分析调整的东西我都做了.可是毛刺依然就是有. )锯片以逆时针旋转.加冷却油.
    我本想把电机以顺时针旋转.进行切割看看有没有毛刺.可我担心会影响电机寿命?

网友A:
装夹的时候,是不是两边受力相同?

下面的就属于瞎分析了:

进给速度有没有影响?
刀具齿型的结构?

楼主:
你说的这点开始也怀疑,可是更换可加具还是不能消除.所以可以排除你所说的

网友:
工件与刀片的垂直度好不好?

楼主:
这点可以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夹的时候,是不是两边受力相同?

感觉应该是装夹问题,楼主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刃口方向不同所造成

楼主:
夹具的问题肯定是可以排除了.........刃口方向不同?可是换了新的锯片只能打一到两小时.就出现毛刺?还有我换了N快锯片了.不可能说每快都有问题呀.再说刀具都是德国进口的.

网友(2008-08-02):
切削刃的方向有微量变化,即有向一侧偏移的现象。

网友:
工件进给方向不在锯片铣刀的径向线上,使铣刀一侧的刀刃在退出方向与工件产生摩擦。

网友(2010-09-06):
硬质合金牌号选择不当或锯片齿距选择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