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设计这样一套装置?

楼主(2008-05-15):
各位高手:小弟在此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有一个齿轮,内孔压一个过盈配合的凸轮,现在采用液压机压,当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后,凸轮就压到位了,出来的产品就是合格的。

现在请问:

能否设计一套装置,使压的过程中,压力值能够传送出来,通过蜂鸣器或其它的设置,使其达到压力后,能响一下,响了则表示合格,反之则不合格。

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提供一些设计方案或思路。

谢谢!

网友:
LZ具体意思还不是很明白,我不清楚你需要的是不是两零件过盈量的压力值?如果是这样,你可以选两组过盈量分别为最大和最小的产品,将产品压到位后,反向将产品压出,一般的液压机都有压力表,这样可以确定临界值;若你的液压机没压力表,那就装一个,或者买一种专门的测力计,可以测出压力机当时的压力

网友A:
不清楚你的产品是什么样的。
一般压装到位的标准用尺寸判定不用压力值确定。
过盈量不同(尺寸不超差)压力值是不同的。

网友:
估计在管道上安个压力传感器就可以!!!!!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的回答,
我现在想要的是能否把压力值用可视化表示出来,使操作者很简单的判断,产品是否合格,就是当压力达不到我所设定的值后,就报警,报警后就说明这个产品是不合格的,

楼主:
我们暂时先不管压力,过盈这些问题,我是想设置一种装置或系统,能够在压力达不到我所设定的值时,就报警,简单的说就是想办法把压力值引出来报警。

网友:
用压力传感器应该可以实现吧,具体的安装调试应该学习一下压力传感器

网友:
整了半天都没能明白楼主的设计意图   爱莫能助了

网友(2008-06-14):
引用 网友A:
一般压装到位的标准用尺寸判定不用压力值确定。
过盈量不同(尺寸不超差)压力值是不同的。

3#说的正确!

网友:
cg1983t网友好!
.
用单片机来做你这道题是可以的:
用数字压力传感器将压力转换成单片机需要的数字量,并将此提供给单片机。
.
方案1、将压力值分10档,与10档一一对应的是10首歌曲。

方案2、将压力值分10档,与10档一一对应的是事先录制好的“语音提示”。
.
syw  080614---05.08